[外设] 这种是什么端子,如果坏了,修复是否需要专门工具?

楼主(2023-12-08):
之前坏过好几根线,都是触片接触不良,或者触片脱落

这种情况换个端子是否就行?
但是如何知道端子的具体型号
各位家里有这种端子么?
这种端子压制是否需要专门的工具
修过这种端子的朋友可否上个工具图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A:
没看错的话,可以整个这玩意儿,一套25.8有点贵,但是可以换钳口模块,一个钳口模块才10块钱,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外星来的么

网友B:
这是2.54间距的吧(XH2.54)?
还是2.0间距的?(PH2.0)?
这个针可以更换的

网友:
你知道太多了,小心查水表...

网友:
水贴就要水回答,这东西很多地方都有的用

网友:
非通用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54间距的吧(XH2.54)?
还是2.0间距的?(PH2.0)?
这个针可以更换的

大华摄像头的端子是通用2.54间距么?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通用端子?

网友C:
怕接触不良就直接焊接

网友:
2594端子钳后楼上的SN2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接触不良就直接焊接

焊接后不可插拔。。。
把焊盘搞坏了更麻烦

网友D:
根据线距直接换成通用连接器岂不是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线距直接换成通用连接器岂不是一劳永逸

这种端子不算通用连接器么?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接插件,根据间距和插针数直接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可以整个这玩意儿,一套25.8有点贵,但是可以换钳口模块,一个钳口模块才10块钱,总有一款适合 ...

25.8还贵吗?我27买的,拼夕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可以整个这玩意儿,一套25.8有点贵,但是可以换钳口模块,一个钳口模块才10块钱,总有一款适合 ...

你这把很便宜了,,我单单钳口就要50

网友:
以前买的一把线割的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