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力迅;牧田款套件+10节亿纬次品33V 18650,烙铁焊接电池组继续~~

楼主(2023-12-08):
邻居老头看牧田电池焊接的不错,帮忙再搞一组~

亿纬挂标便宜货继续上, 自放电大、炸不炸看时间验证了。。。。

网友:
就用来点个灯吗

网友:
做这么一块多钱  耐爱斯电锤电池 冬天直接停摆了 想弄个电池

网友:
没用点焊,差评!!!

话说楼上也是刷帖机???

网友:
烙铁容易把电解液搞干涸!

网友A:
我那有个大焊的角磨机,刚买来时候用着挺好。现在,总是用着用着就停掉,比如切个小铁片就能停机,然后就是电池拆了再装上就又能用了,看电量也没的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有个大焊的角磨机,刚买来时候用着挺好。现在,总是用着用着就停掉,比如切个小铁片就能停机,然后就是 ...

拆电池组量电压就知道了 肯定有一串挂的

网友:
可以备个点焊机了。

网友:
图片太多,加载太慢了,看个贴子真费劲啊。

网友:
应该是耀目夺眼。

网友:
大个儿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电池组量电压就知道了 肯定有一串挂的

回头我试试吧,反正是感觉着不怎么正常,不过感觉这是两并的,应该比单五节的应该更长命啊

我那奥奔冲击钻用的单五串的比这长命多了呢

网友:
加载太慢了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越来越多,大电池组也会有用武之地

网友:
这么好的电池就用来点灯

网友:
发电池好几个帖了嘛,这么热爱电池,该上个点焊机了!!

网友:
烙铁功率选5,6十瓦,焊接时间短,基本对电池没影响的,我也是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