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木DM70;4×XHP70.2+特斯拉4680电池,全网首个点亮~

楼主(2023-12-08):
DM70 红头4000lm版,稍改做个工装,全网首个点亮,23000~25000mah再无续航焦虑~

网友:
1号电池是不是差不多也就这么大?

网友A:
太重了这个

网友:
手电原来是3节锂电串连,现在一节4680锂电,驱动是自适应的还是更换了驱动?

网友:
一节顶过去5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这个

46980适合大口径的手电,这种小口径的还是以便携为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980适合大口径的手电,这种小口径的还是以便携为主,呵呵

大口径大体积大杀器,46950电池要长、重。筒界筒商4680供货不稳定,拆机货目前少,EVE46950就方便的多,筒商们也都出了新品。以后不排除会出4680筒,DM70也碰巧尺寸兼容了,小做小改个工件适用了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口径大体积大杀器,46950电池要长、重。筒界筒商4680供货不稳定,拆机货目前少,EVE46950就方便的多, ...

TSL的4680好像才出不久啊,拆机货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L的4680好像才出不久啊,拆机货都出来了???

23000~25000这不是拆机的,应该是容量不达标流出的,全新的。

网友C:
不说6节,是怕南孚起诉你吗

网友:
真大,我的20700才开始搞,4680都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6节,是怕南孚起诉你吗

重量上是5.2倍,如果是25000mah应该不粗。

网友:
只需1节电池的手电筒

网友D:
21700 70克5AH,4680 340克25AH
其实有3颗21700都很够了,感觉4680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700 70克5AH,4680 340克25AH
其实有3颗21700都很够了,感觉4680还是太大

赶海抓蟹4小时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海抓蟹4小时不够的

4小时?
蟹:听我说蟹谢你,因为有你,我见到了我太奶

网友:
有这个电池就不怕续航问题了吧

网友E:
这散热撑不了10分钟

网友:
厉害的大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散热撑不了10分钟

4000lm长亮,怎么十分钟呢?赶海三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