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MS51BA9AE单芯片机芯片改I2C芯片读写选取那种24芯片

楼主(2023-12-08):
MS51BA9AE单芯片机芯片改I2C芯片,读写选取那种24芯片,,8k
正面
背图的D(SDA),,C(SCL),,V(+),,R(RESET),还有一块没标示的是GND

标示

这芯片在设备上的作用就是个计数器,,应是模拟24芯片

按8051单片机烧录,,I2C是仿真模拟,,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楼主你想干嘛?把这个芯片当eeprom用?这货是个单片机,除非你烧录的IIC从机的代码模拟一个IIC设备出来.怎么烧录你得问问厂家或者找厂家胡有个烧录器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楼主你想干嘛?把这个芯片当eeprom用?这货是个单片机,除非你烧录的IIC从机的代码模拟一个IIC ...

就是个单片机芯片,,生产那种是一种计数芯片,,非要用单片机芯片做为I2C芯片用,,

那引脚就是I2C的数据引脚

网友:
楼主根本不会讲话吧?
但是我还是听懂了一些。
你以为这是计数功能的芯片,没错的
但是我猜,这不是墨盒就是血糖仪的计数,或者类似商品的计数芯片
除了计数的基本功能,好好想想!单片机还实现了什么功能
我就不点破了。。。

网友B:
我也看不太明白 ,这玩样可能 是什么机器上的计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不太明白 ,这玩样可能 是什么机器上的计数芯片。

用单片机模拟I2C做从机,,计数芯片一般把数据区分为两段,数据区和OTP区,,计数芯片一般只有256位数据,低功耗。。。。。理论上后期应可以数据恢复,重复使用。。或重新51写入数据。。。

等计数失效,再来测试玩,,这玩意一不小心就挂

MARK一个复位电路,,以后有空测试一下
按8051烧录,,,

网友C:
同样是汉字。。。看的费劲 难理解。。。
简单说就是用单片机模拟 I2C协议的24存储芯片
计数器功能应该是用多少次后,设备报错无法继续使用

如果是替代使用,那就是想用单片机替代原有存储芯片达到修改数据的目的,PJ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汉字。。。看的费劲 难理解。。。
简单说就是用单片机模拟 I2C协议的24存储芯片
计数器功能应该是用 ...

这就是PJ芯片,,开始到手不知用什么烧录工具,,是用I2C还是8051读写工具,,两种工具是不是都可以读写I2C,,使用完的就测试玩,,主要是测试能否用I2C读写从机

网友:
读数据 直接用 ch341 啊 tb就10几块钱,24 25 都可以用
没几个钱 买了也不心疼

网友:
新唐51单片机? 这玩意通过IAP可以用作EEPROM啊。

新唐烧录一般是NU-LINK吧

楼主:
加密,无法读取,,测试过一个TINY85-20的,,,,拆下颗粒上编程器也无法读取,,全是FFFFFFF,,,给芯片加上电,I2C读取一样FFFFF,,,测试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