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镜前灯打孔固定灯板

楼主(2023-12-08):
捡了很久的镜前灯,灯板脱胶,烧了1个灯珠,已经修好。

预装图

坏灯珠刚好在孔这里,需要除胶。

孔直径4mm

螺丝10mm

最后决定打孔固定灯板,油性笔标记空位。

有胶的孔用电烙铁烫穿。

装好螺丝,灯板太长,两头的塑料套会把灯板翘起,设计缺陷,灯板短一点就好了。

背面螺丝凸起,转动位置受限。

暖光,冷光,暖冷光三挡开关切换,但是总功率只有4W,亮度不足。

因为卫生间潮湿,又买了不锈钢螺丝。

又买了自紧螺母。

根本拧不动,又买了套筒扳手。

然后继续吃灰。

网友:
4瓦亮度很高了啊,您这个亮度不好了估计是用时间太久了

网友:
家里有个镜前灯是用日光灯管的,换了两次,日光灯管总坏。直接塞了个之前买的宿舍神灯,塞了个手机充电器进去。

网友:
看不出这帖子啥意思?

网友:
不能直视,很刺眼吧?

网友:
灯条后面摸点硅脂增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