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粗调细调电路

楼主(2023-12-08):
给坛子整点活,发个帖试下
  最近在改明纬可调电源,发现如果电压范围太大,或者电流范围太大,就算用十圈精密可调电位器,调整的时候也是几十个mv或者ma的跳,比如要调一个4.17V给电池充电,一不小心就调高或低几十个mv,怎么都调不准。

  看到商品可调电源,基本上都是有粗调细调的,这样能更好更精确的调整想要的电压,想找个粗调细调电路参考一下,居然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用对关键字。
  自己根据改可调的原理想了一个电路,用仿真测试了一下,感觉可行,目前没有测试不知道装机效果怎么样,可能改装的开关电源芯片取样对比端也达不到精确,这样改细调估计也没什么用。

电路如下,通过给粗调电位器再加一级分压调整,这样能在小电压范围内再次细调分压电压。

粗调分压范围为0-5V,细调电压范围可由同细调串联的电阻分压,比如上面用的40K+10K可调,这样细调范围就是粗调分压后的5分之一的电压,按粗调一半算2.5V的五分之一就是0.5V,这样在0.5V范围内就能更精确的调整输出的分压了。
明纬电源494在改可调时,就是通过分压5V后给参考脚和取样脚对比来调整电压的。只需要把细调中间抽头接参考脚就行了。就是不知道494内置的比较器精度怎么样了,如果不行,估计这样加也没什么用。

网友A:
印象中可调电源粗调细调电路是一大一小两个电位器串联的。

网友:
这方法可行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B:
改的不好,热漂移都有几到几十m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可调电源粗调细调电路是一大一小两个电位器串联的。

应该是,4.7k或10k串一只100Ω的来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好,热漂移都有几到几十mV。

确实,我那个改的电压还算稳定,恒流模式电流不稳定感觉起步电流就5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4.7k或10k串一只100Ω的来细调

没有商品电源,也没见网上有拆开讲解粗细调电路的,如果直接串联,意思是说两个可调电阻都是中间抽头并到一头当可调电阻来使用的吧。这样两个电阻就能串联且都可以改变整个串联组的电阻。

网友D:
   1K电位器细调,10K电位器粗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电位器细调,10K电位器粗调

这种是改变电阻来调压的,挺简单的,494要从0起调,是改变电位来实现的,用不上这种方式串联的
除非改一下电路结构,加一个上分压电阻,不过因为是5V基准供电,上分压电阻不能太小,要不下分压电阻调到0等于短路,5V基准不一定带的动。

网友(2024-02-20):
串个小电路解决问题,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等待楼主测试成功!

网友:
再在原来的大电位器上串一个小电位器即可。

网友:
最佳方法:数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