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测试一个不知名的工控板N2800

楼主(2023-12-08):
        这是前几天和T12一起淘回来的一个工控板,在那一包电子垃圾里面算是比较新的吧,剩下几个板子都是2代的内存条,还有一个台式机的内存条被人扒了马甲,点不亮屏幕,大概率废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工控板上是啥接口都有,本来SATA线后面还吊着半拉子机械硬盘(主板)我给扔了,找到一个内存条和一个win7系统盘这不就开机了么,卧槽,还有bios密码,断电-拔电池-狂按开机键,插上电源开机,bios密码被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上网吗

有网线接口 HDMI USB  音频接口反正挺多的

网友:
性能有限,没啥好玩的,不过大S降级片的内存颗粒倒是少见啊...

网友:
N2800就是性能太弱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之前也有一个,用来下载电影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吧,性能真的是一言难尽,唯一的优点也就是很省电了,

网友:
散热片挺大的。

网友:
二级缓存才1m,现在n2800看在线视频都卡。

网友:
低码率视频机还行

高清都够呛

网友:
我也有一片,现在已经换成3160

网友:
还不错,胜在体积小巧,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之前也有一个,用来下载电影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吧,性能真的是一言难尽,唯一的优点也就是很省电 ...

比Z3735F这些货还省电???

=-------------------------

网友:
先天不足导致性能有限,但是处理工业方面的多任务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用处不太大吧

网友C:
太低配了吧

网友D:
可以开机还是很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低配了吧

你就说省不省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开机还是很值的

出掉这个应该能回本。。。

网友:
这个可以玩几天折腾一下再出掉回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