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L494电源能正常运行吗??能不能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3-12-08):
一个TL494的开关电源输出是12V50A。

因为一个变压器和13007挂了,不工作。看了一下好像是给TL494供电的部分,我就将变压器和13007都拆了,准备引入辅助电源。

板子上有两个电位器一个是502,一个是102。

这个电源比较奇怪,电源有两个地方用焊锡短接了。 我用辅助电源供电的时候把这两个短接点取消,电源并不工作。

我现在用12V的辅助电源接上去,电源不工作,估计是电压不够驱动这些三极管。
然后用可调电源16V辅助供电,电源可以工作,输出13.67v。

简单画了一下TL494芯片的外围电路图,大佬帮忙看看改可调的话还需要动那些地方??

这个电路和网上的其他的电路图好像都不一样,8脚和11脚直接到电源上面去了。
三极管控制用的是9脚和10脚,其他的电路图9脚和10脚是接的地。

网友:
图挂了还是。。。

网友:
电路图可能是网站原因打不开,494用12V供电是低了,494本身就有两种输出功能

网友:
不懂!  图片正常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