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坏了一个灯珠的标18W 实际11W的硕大外壳的LED灯 刺眼发白

楼主(2023-12-08):
其实里面电路的用料还可以,在电子实体店买的,外壳巨大,散热片巨大,但用了2年还是坏了。

串联16个灯珠,发光太刺眼,很讨厌。价格到不贵。

网友:
太刺眼的话,把灯罩里面贴一层毛玻璃纸就行

网友:
16串11瓦,这功率来说散热还是不够。没有散热空气流动通道,产生的热量一直积累,所以寿命不长。如果在屋子里用,不考虑防水,可以用细钢线锯在下部的灯罩横向锯细缝,用电钻在灯泡肩部胶料部位打几个孔增强散热。

网友:
他们好像说过把电压降低能大幅提升寿命...

网友:
像这种横流板的,完全可以改小电流到适当亮度。可以大大增加使用寿命。

网友:
这个散热只能稳定100度以上。塑料焖烧罐结构只能5W长期使用。大功率还是得金属外壳导热

网友:
其实灯珠的寿命基本取决于散热,散热好的话基本不会坏

网友:
应该是热量出不来导致的。

网友:
可以在LED电珠线路上接电阻,降低电流,就可以减小亮度还能延长灯珠寿命

网友:
散热片太单薄,而且和铝基板之间没有导热材料散热片形同虚设

网友:
白瞎这么大的一个灯了

网友:
灯珠散热片太小

楼主:
其实散热还可以,但感觉用的灯珠太差,烧的是最中间的那个。如此大的散热片竟然烧了

色温太白,太紫。

网友:
散热器够大。

网友:
恒流的,还行

网友:
这灯就配置能用两年,不错了!

网友:
散热器外观看上去大,只是让你有个错觉,它散热就一定很好,还要看厚度。说白了就是表面积和厚度的乘积,物理上叫热容积。热容积大的散热器可以迅速把物体的热量吸收掉同时辐射出去起到散热的效果,保证物体温度不超过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