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HP C7000电源到了,,,拆、启动、测频率

楼主(2023-12-08):
从这里了解高频焊机的频率
这频率做高频焊机好像差不多了,还没找到从哪里引输出线,有时间再弄

网友:
看起来好长一条啊,先把输入接口给改成通用的品字或者8字呗,输出可以把原来的整个去掉整个换成通用的,或者看能不能买个原来那种样式的给转接成通用的...

网友:
电源到货了,期待测试改造结果。

网友:
惠普c7000刀箱的电源?

网友:
这种应该是嵌入式服务器使用的吧。。。

网友A:
质量挺好的,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挺好的,估计也不便宜

闲鱼50包邮

网友:
又细又长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B:
看电源模样挺像灯箱专用,带电风扇的,越用声音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源模样挺像灯箱专用,带电风扇的,越用声音越大。

服务器电源,2450w,暴力风扇

网友:
干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呢?功率大体积就大,静态功率也大。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惠普的电源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