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子无法安装第三方软件

楼主(2023-12-08):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电视盒子安装第三方软件时显示:此”设备不支持”。又没有“允许安装未知来源”开关,如何处理?知道一下。

网友:
电视盒子默认就是不允许安装第三方软件

网友:
这种电视盒子可以在网上找破解版系统,刷机后就能安装第三方APP了,但是现在广电封杀电视直播APP,找到一个,没几天就封杀了,想看直播电视只能用央视APP投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佬

网友:
把后缀名改成.exe或者.com试下,

网友:
你得说出盒子型号,找破解固件

网友:
找破解版系统

楼主:
谢谢 楼上兄弟

网友:
有个开心助手试试

网友:
如果已经破解了 刷了第三方固定 还是这样的提示  就是系统版本太低了  很多APP 必须安卓7.0 以上才支持

网友:
昨天折腾了一天用tv助手可以安装软件

网友(2024-09-11):
几天就封,折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