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关于电瓶增加法拉电容增加启动能力

楼主(2023-12-08):
我看大家都加法拉电容增加启动能力,有没有直接加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增加驱动能力的。

1.加法拉电容由于耐压不够,都需要6串,才能保证耐压,由于担心每串电压不均衡,导致别串充电电压过高导致损坏,所以还得加均衡板
2.直接加耐压足够的电解电容,就不需要均衡板,也不用去串,不知道有什么弊病,求解释,按说电解电容也可以辅助启动。

网友:
法拉电容和锂电常规电池,性能不同,可能不能并联并联使用吧

网友:
电解电容容量体积比太小,你要达到法拉电容容量体积太大,实用不现实。

网友:
坛里就有高手用法拉电容搞的帖子

网友A:
你淘宝看看电压够用的容量够用的体积怎么样。

网友:
容量太小没意义,大了体积庞大没地方放,而且对于电容里存的那一点点电对于电机启动时三五十安培甚至三五百安培的电流来说,能起到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可况还要经过控制器限流!

网友B:
便宜可以玩玩、成本超过150不如换个新电瓶、或者买个电动车20AH电瓶做备用、要么就搞个50-6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组换原车电瓶。

网友C:
做成专用帮车的很不错!不用担心像锂电池怀孕,补电也快

网友D:
直接买efb或者AGM启停电瓶吧,启停电瓶都是增加了频繁启动和大充电电流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淘宝看看电压够用的容量够用的体积怎么样。

原来是体积太大导致上不去呀,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efb或者AGM启停电瓶吧,启停电瓶都是增加了频繁启动和大充电电流的设计。
...

车上本色就是EFB,快6年了,启动感觉不如以前了,在广东,回湖南温度低怕他直接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专用帮车的很不错!不用担心像锂电池怀孕,补电也快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可以玩玩、成本超过150不如换个新电瓶、或者买个电动车20AH电瓶做备用、要么就搞个50-60AH的磷酸铁锂电 ...

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上本色就是EFB,快6年了,启动感觉不如以前了,在广东,回湖南温度低怕他直接嗝屁了。 ...

别折腾了,六年差不多该换新电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折腾了,六年差不多该换新电瓶了吧

也是,挨过这个冬天,明年换

网友F:
一年前买了论坛里的6串58F法拉电容,自带均衡电路,直接并接在电瓶上,已经使用大半年,现在单独电瓶不能启动了,并上法拉电容可以利索启动。排量大的车建议买6串2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年前买了论坛里的6串58F法拉电容,自带均衡电路,直接并接在电瓶上,已经使用大半年,现在单独电瓶不能启 ...

那电容改成2串3并做点焊机效果也不错,体积小充电快点焊电流也够

网友:
直接启动车的电容是3000F级别的,好吧我承认肯能1000F也能启动。6串就是200F,你到哪里去找16伏200F的电解电容?量变质变的关系。而且还有一点,法拉电容也是有内阻的,单纯容量大还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挨过这个冬天,明年换

一般都是临冬前换,过年时坏了还不好找到人换。。。你这咋想的过冬了再换?
过冬了又觉得很厉害了可以撑一年了?到年头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年前买了论坛里的6串58F法拉电容,自带均衡电路,直接并接在电瓶上,已经使用大半年,现在单独电瓶不能启 ...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