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米平板触电口接触不良了,换尾插线

楼主(2023-12-08):
接口触点这么小,我是搞不定,12元换总成了

正面,传个功

背面

撬开壳,拆一圈螺丝,露出电路板

电池,太难拆了,双面胶粘的死死死的,都撬变形了
不知道会不会爆炸i

拆下接口两边的双扬声器,再对比一下淘宝买的尾插总成

15年3月6日?
nm太难了,优势双面胶,接口变形了才撬下来

ok没有爆炸

网友:
拆双面胶得找个电吹风吹一下就好拆了哈!

网友:
换总成成本高点,但方便可靠+省事!

网友A:
图上这报告会,这色彩咋那么像追悼会

网友:
居然还有卖总成的。

网友:
这个传工功报告不错!

网友:
加一下热可能好拆些

网友:
论坛终于不卡了

网友:
换总成简单些

网友:
有热风枪的话很好拆de,一边加热,一边拆

网友:
恭喜楼主拆电池没有爆炸。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好拆下来

网友:
不换成typec都是垃圾

网友:
为什么不换了接口呢?

网友:
这种可以用烙铁在背面加热,很好拆

网友:
换总成,稳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这报告会,这色彩咋那么像追悼会

同感同感

网友:
没有电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