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冷光usb灯柱注入暖光

楼主(2023-12-08):
成果,漂亮

买暖光灯条,如果是5v输入,接有电阻的这头如果输入是更低的电压,接另一头
店铺说需要加散热,于是找来一段u型铝合金打磨裁剪,灯条用导热胶粘上去
这样

灯柱一头拆开,把灯条并进去,虽然会挡住后面的几个灯珠,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发现灯柱自带线的输出居然是低于4v,可能插头里有电阻

网友:
这样的组合也挺好,不刺眼。

网友A:
纯白色的比暖光的蓝光更多吧?

网友:
冷暖分界太明显了,可以尝试一下把冷光放在背面,再贴个铝膜反射跟前面的暖光混合,这样可能感觉会自然一点

网友B:
我还是喜欢暖光,虽说同功率白光显得更亮,但我还是喜欢暖光

网友:
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

网友:
我也是较喜欢暖光

网友:
不喜欢暖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白色的比暖光的蓝光更多吧?

应该是吧。蓝光影响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暖光,虽说同功率白光显得更亮,但我还是喜欢暖光

我屋子里的灯都换成暖光了

以后鱼缸灯也换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