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能M118A精度不错,电压测试对比

楼主(2023-12-08):
上次把M118A万用表改锂电供电,结果表烧了,见帖子ANENG M118A改锂电池供电悲剧烧表了
对这个表很是喜欢,小巧便携,价格便宜,校准后精度不错。又在淘宝上下了一单,凑单好评返现后不到22元,真是太超值了。到手后闭壳校准了下,和手上的其他表做下电压测试对比,电压基准使用AD584。
1 2.5V,基准电压2.4987V

2 5V,基准电压4.9983V

3 7.5V,基准电压7.4970V

4 10V,基准电压9.9962V

M118A完胜贵很多的众仪ZT102A

网友:
楼主发烧友啊

烧就烧吧,便宜嘛

网友A:
好像16个值没一个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16个值没一个准确的。

ZT225的结果相当可以了呀。

网友B:
拨盘式嘛拨盘容易接触不好,按键式嘛量通断延迟受不了,也是挺烦的

网友:
如果一字不差会更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盘式嘛拨盘容易接触不好,按键式嘛量通断延迟受不了,也是挺烦的

M118A切换到通断档量通断是很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拨盘式嘛拨盘容易接触不好,按键式嘛量通断延迟受不了,也是挺烦的

全自动的其实更容易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的其实更容易烧表。。。。

一般只搞低压,烧表倒是不怎么怕,就是通断反应慢这个受不了,跑线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