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68元1T的佰维固态测试(BIWIN BP413)

楼主(2023-12-08):
刷tb刷到268元1T的固态,在现在这个普遍涨价的大环境下似乎是个好价,没忍住买了,今天刚到货,测试了一下
测试环境:thinkbook 16+ 2022,i5-12500H,待测盘插在4.0槽

总体观。单面颗粒

主控特写。慧荣的SM2263EN,3.0的有缓主控

缓存特写。南亚的DDR4,1T的盘只给了512M外缓,有点抠

颗粒特写。BW开头,应该是佰维自封,编号含义查不到

CDI信息。好像是GPD的拆机盘,拿到手时还有预装的系统,因此有一定的通电次数和时间,但不多,温度高是因为截图时正在跑测试

上flashid读了一下,三星的v5颗粒

先上CDM和HDT的文件基准。顺序读写一般,3.0半速盘水平,4K似乎还可以

然后是HDT的基准和URW跑圈。缓内1.1G/s左右,大概在670G左右出缓,掉到500M/s出头。不过URW又是另一种结果,呈现的是1200-500-200三段式写入,有点看不明白模拟策略

测完索然无味,评价是比较便宜的玩具,佰维自封的片子稳定性也有保障,但不要对性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国内掌握了技术就往白菜价干!

网友A:
z这不是PCIE4.0吧,速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这不是PCIE4.0吧,速度不对

插4.0槽只是为了不被插槽影响性能

网友:
速度看上去不錯

网友:
垃圾百维,和江波龙一个德行,百维电视和移不动盒子最喜欢用坏的也多,江波龙则是山寨平板和导航/后视镜车机什么的最喜欢用

网友:
主控和缓存居然封胶了

网友:
还不错,做外置存储绝对足够用了

网友B:
南亚的缓存是按16位标的容量,实际上的大小要显示的x2,确实是1G缓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亚的缓存是按16位标的容量,实际上的大小要显示的x2,确实是1G缓存哦

是的,后面看flash id显示的是1G,感谢指正

网友C:
可以了,现在信创电脑全是这两个牌子的硬盘

网友:
颗粒不会是黑片?

网友:
挺牛的,竟然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现在信创电脑全是这两个牌子的硬盘

我看到的是扬子江牌长江颗粒~

网友:
自封颗粒,好听点的说法。
给个不好听的说法:黑片。

网友:
性能一般全国第三

网友:
现在不知道啥风气都去封胶,垃圾

网友:
月初,京东国际296入了个 希捷 的1T,没缓存,双面,还没上机,打算先存着。
群联主控,储片芯存应该是海力士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听说是贴牌产品,的确跟影驰的板子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