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挂烫机跟蒸汽清洗机有啥区别

楼主(2023-12-08):
最近没活,好闲,打算干点清洗,要入手一些工具。
看了看蒸汽清洗机就是在挂烫机基础上加了进水,我这样理解对不,
挂烫机六十多,进水电机十块
蒸汽清洗机二百,
这差的有点大啊

网友:
都是电加热烧水产生蒸汽、细节上不同、耗电功率、蒸汽量啊、控制上、等

网友:
蒸汽清洗机清洗汽车布内饰好使

网友A:
蒸汽清洗机需要加压提高蒸汽压力,挂烫机靠加热的蒸汽整理衣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汽清洗机需要加压提高蒸汽压力,挂烫机靠加热的蒸汽整理衣物。

加压,嗯直接用压力锅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压,嗯直接用压力锅行不

当然可以,就在高压锅的出气嘴处接一根耐热的小管子,再安装一个开关控制出气量,一个家用高压清洗机就可以宣告成功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管子的任意接口处一定要扎牢、扎牢、扎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压,嗯直接用压力锅行不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不方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