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玩的都是啥?谁能猜到老外弄得这四个像大水滴的是什么做的?

楼主(2023-12-08):
谁能猜到老外弄得这四个像大水滴的是什么做的?
还有留意6个焊孔我目测间距都是2.54,且原本就有锡

如果杜邦线头是焊接到孔里,这两排针中间夹的像冰,肯定又不是冰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有老师说:这6根是面包线,新问题是有泡沫在中间的间距远远大于2.54,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一个国家,玩电子都有异域风情

网友:
4个大水滴是  硅胶垫,我也买了很多

白的是泡沫,给基准保温用的

网友:
还是牛人多,有问必答!赞

网友A:
1. 6脚孔+信号名,是AVR标准的 ISP 下载口,配合 ATMEGA328P,确认是下载口;

2. 芯片下 681、474 的电阻配置,总共有三组,这种配置是典型的【晶体管测试仪】配置,
   可用于测试三极管、二极管、场管的压降、倍数等参数;

3. 看到有液晶排线、左侧有 LED 焊孔,因而猜测正面有一片带背光的 LCD;

4. 看到右下角有 7pin*2 锁紧座,更确认是测试仪一类装置。

5. 看到右侧有红黑线,反串 PCB 以后焊接,这类一般是 6F22 之类 9V 供电,在晶体管测试仪上很常见;

6. 主控 ATMEGA328P,提示固件很可能是 Arduino 开发,但晶振只用到了 8M(标准Arduino 16M),应该是为省电考虑;

7. 板载看到 431,并且在 328P 的 REF 脚附近,有 1nF 电容出现,提示 ADC 采样使用了精度不差的参考电压。
   提示 ADC 采样结果可能有计量所用,因而装置有一定的电压、电流测试功能

8. 看到两只9014(NPN)、一只9015(PNP),并且后者的 E 接在了电池供电端,考虑电路有一定的 0v-5v-9v 切换能力。
   提示可能有一些其他测试功能(晶体管测试仪不需要这么高电压切换)。

-------------------------------------------------------------------------------------------------

综合上述分析,这应该是一个基于 ATMEGA328P 的带屏测试仪,兼容晶体管测试、R/C/L测试或电压测试。

P.S. 排针中间那就是块泡棉,顶紧针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脚孔+信号名,是AVR标准的 ISP 下载口,配合 ATMEGA328P,确认是下载口;

2. 芯片下 681、474 的电阻 ...

老师早安
这两颗4148 Diode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脚孔+信号名,是AVR标准的 ISP 下载口,配合 ATMEGA328P,确认是下载口;

2. 芯片下 681、474 的电阻 ...

老师,您可是单片机高手,CH341A编程器,可以拿来给ATmega328p烧固件与调试吗?

网友:
趁早上网好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感觉那四个大水滴像热熔胶

网友B:
四个脚垫,摁芯片的时候省的压到下面元器件瞎猜的

网友:
应该是预制好的,硅胶垫等材质可能性大,热熔胶不大像-----但像热熔胶熔融时的透明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早安
这两颗4148 Diode起什么作用

5V降到差不多3V3给LCD供电,始作俑者就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降到差不多3V3给LCD供电,始作俑者就是我

我相信老师一定如此在项目中实操过
能否贴出来给我等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脚垫,摁芯片的时候省的压到下面元器件瞎猜的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早安
这两颗4148 Diode起什么作用

如果是反向并联,一般是限幅;但这里更像是正向串联,那就是用来降压,获得一个 ~1.2v 左右的降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可是单片机高手,CH341A编程器,可以拿来给ATmega328p烧固件与调试吗? ...

不可以。

AVR 全新的话得用 USBASP,预烧写 Bootloader 以后用串口就行(C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AVR 全新的话得用 USBASP,预烧写 Bootloader 以后用串口就行(CH340) ...

老师好:我之前在你的指引下,有了Arduino uno r3
我查资料知道了,利用IDE首先将Arduino uno r3模拟成Arduino ISP
然后,通过IDE就可以预烧写 Bootloader
下面,我就想知道已经写入Bootloader的ATmega328p
用CH340通过progisp来给芯片写程序了吗?
我知道你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之前在你的指引下,有了Arduino uno r3
我查资料知道了,利用IDE首先将Arduino uno r3模拟成Ar ...

Bootloader + CH340 是用来在 Arduino 环境下直接用的,点上传就能直接更新固件;

progisp 是配合 USBASP 用的,在你这个配置中应该用不到

网友:
没看懂着玩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早安
这两颗4148 Diode起什么作用

并联的正负对就是起限幅作用,如果是串联就是电压采样类似小电压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