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开机不显示换屏后背光灯一组不亮-磁珠烧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12-09):
接修邻居的iPad Air 32GB平板电脑,说摔过后不开机了,实际是开机无显示,插充电线能听到叮咚声音

拆开后发现电池鼓包漏液把显示屏背面都腐蚀了,显示屏仅一个螺丝固定

触摸屏是换过组装屏的,说几年前换成800元,太吭了吧!装上测试屏发现触摸不良还会乱跳,锁屏后居然还不亮屏

于是乎报价给邻居,居然接受这么大修,换三件(原装屏及国产电池)

配件到后就先装屏测试,尴尬了,屏左边很多暗斑,一组LED灯未点亮工作

根据现象确定为主板背光驱动电路出问题了,检测主板显示屏板对板连接器时发现一颗磁珠烧了,再把绝缘胶纸贴回看看,上面还有一个洞

测试得烧掉的磁珠旁边也有一颗磁珠阻值很大,未拍照,更换2个磁珠,多数维修人员会直接用短接起来

看看电路图,两个磁珠是串在背光驱动输出电压电路中

装上好的原装屏再开机,背光正常了

更换鼓包的电池

装好买回的原装TP、LCD

锁好屏幕上的4个螺丝(补了3颗)

完美修复此平板不显示触摸不良等

网友:
买个二手的不止这些钱吧

网友:
这个维修不便宜

网友:
关键是自己人,比较信赖。
如果是出去到店里,估计老板一报价就不修了。

网友:
出去到店里,一报价就不修了

网友:
好技术,修复的漂亮

网友:
这个所谓的磁珠,尽量不要短接.

网友:
外地的单能接不?

网友:
请问这个电池是哪一家的?我的也是同款平板用了九年了电池不行了。整天插着充电器。拔了充电器不到二十分钟就没电关机了。

网友:
版主,帮忙看看那台realme gt大师旗舰版手机吧,充电时会提示电池接触异常,我姑娘联系你的

网友:
这邻居也够执着的,楼主手艺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是白平衡没调好还是黄色保护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是白平衡没调好还是黄色保护膜

光线问题,膜用旧了也偏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线问题,膜用旧了也偏黄

谢谢回复

网友B:
看到了体感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体感螺丝刀

是的,眼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