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蜂鸟石英钟机芯修复记。

楼主(2023-12-09):
前年买的,最近不走了,拆开看看哪里的问题。

没发现问题,继续拆。

来到主板环节。

发现电池触点这里有点绿锈,擦一下发现被触点给顶穿了,用焊锡填满修复成功。
这个波浪形的线有何作用?

网友:
板子太薄了!

网友:
铜片薄了氧化了!

网友:
还好没有大问题

网友:
上一次我给家里的石英钟直接换了个芯。省事哈

网友:
石英钟直接换机芯就好。杂牌的不好用

网友:
实在是太单薄了

网友:
电路板也太水了点吧。

网友:
现在的机芯也不贵,十几块就买到了!

网友:
直接换机芯.话说楼主想研究下.

网友:
加点线圈更节能

网友:
可以用导线软连接,受力时不容易断裂。微调电路板走线,提高点走时精度。

网友:
是否与电池液的腐蚀有关系

网友:
换个电波芯

网友:
这表芯看着还不错,线圈挺饱满的,应该省电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用一根软导线焊上就好了,通电且潮湿的地方时间长了都这样

网友:
这个不错了,机芯的线圈已经够扎实了

网友:
感觉现在能用五年的机芯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