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庆牛8位插线板 设计很好玩儿

楼主(2023-12-09):
要改造下自己瞎玩的工作台 这电源插排就必须要特殊

能同时插进去八路线 还可以单独控制 还有指示灯 就是我想要的

同时买了几个插头 也不错

打开就这德行 用料还凑合

仔细看是全模块化的

开关触点是紫铜的 应付10安内的电流应该没问题吧

拿下来一个模块 三个连接的触点 从上到下 火线 地线 零线

其中火线 零线的触点是靠螺丝压紧的 但这位组装工人是不是嫌上月发的工资不满意而留了一点点的力气?这不得打火花玩儿啦!

整体是这样

细节是这样 地线靠盖板压住 如果也是螺丝拧住 就可以多一句工匠精神了

还是细节 地线触点两个方向接触

有意思的来了 仔细看这两块盖板 磨具是一样的 但右边的被剪掉一块去

原因是前四块模块的零线铜排是塑料盖板压住的 这插排设计的目的是前块都是固定的插排设计 后四位可以随心的安排其它模块 比如单USB 双USB 混合USB模块

就是上图这个意思 你也可以把后四个全换成四个USB的模块 随意组合 灵机一动 一会去找找有没单独模块的卖

总结下 这个插排的品牌是个听说过又想不起来的牌子 外壳用料手感还不错 内部貌似是回收料 固定线的螺丝镀金但是铁质 模块化设计挺好玩 至少比那种用单股铜丝焊接起来的插排用着多少放点心 但相比优质大品牌的合格产品的一体铜排来说 多少还有点不放心 为了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着觉 决定一会把接触点全部焊接到一起

网友:
这下插座够用了!

网友:
这插座好大啊

网友A:
要是有个总开关就更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个总开关就更好用了。

拔总插头,

网友:
外观看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这插座好大

网友B:
看铜排的颜色,不像是铜的,像是镀铜。

网友C:
看铜排的颜色,不像是磷铜的,弹性不好

网友D:
这么多插头,注意安全啊。

网友:
幸亏打开看看,不然没压紧会有隐患吧

网友:
咋个省事咋个来,话说回来,价格不在哪放着呢,。

网友:
模块化设计不错,用料就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插头,注意安全啊。

也就是打开看了看 否则直接用确实有隐患 酌准备把各个触点焊接到一起再螺丝固定 甚至可以考虑试试把铜条镀锡加强导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铜排的颜色,不像是磷铜的,弹性不好

最多就是个黄铜 试试给镀锡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铜排的颜色,不像是铜的,像是镀铜。

他镀铜 我就再给他镀一层焊锡

网友:
模块化设计不错

网友:
这插线板做工还说得过去,貌似开关是瓶颈,不能过太大电流。

网友:
这么多口很实用

网友:
挺厉害啊 多钱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