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R703N(AR9331)+HP1020打印服务器,附固件

楼主(2023-12-09):
TL-WR702N改4M/64M,加USB口,基于openwrt,HP1020驱动已安装,带WEB breed,实际看有32M内存就可以了,TL-WR703N不用硬改。

固件为编程器固件,MAC请到Web breed里去改,设定了两个无线,WWan,WLan,测试了一下只能基于LAN口打印。

使用时,可以将LAN ip改到你工作同一网段,静态,可以关DCHP,openwrt无线可用,密码:rootroot

3根线有点烦人,本来想内置到HP1020里面,用个降压模块或1117-5.0 ,无奈HP1020驱动板只有3.3V电压,电流还小,带不动两块板子。电只能外供了。

上图排线最右边两线为3.3V供电。

不想在外壳挖USB口,于是再想通过网线闲置的4 5 7 8 完成USB供电和连接打印机,用表量了一下4 5 短接 7 8接 再通过电阻连的(下图红圈内电阻),得撬网口脚断开。

最后考虑网线非标POE供电,mirco usb 改USB host 接打印机。

楼主:
附编程器固件。没家元了,赚点。

网友:
楼主专业,这样就可能多一个打印服务器了。谢谢分享。

楼主:
网口撬脚最终失败,空间太狭小,同时下刀和烙铁太难了。

改从mirco usb 引出usb host。折断打印线,供电打印同时解决。

最终结果,打印服务器只出一条线,网络用无线连接。

网友A:
刚用小米路由器mini 刷了个padavan改了个打印服务器就是比tp这款 大点儿

网友:
印象中HP1020改网络打印比较麻烦,lz可以分享一下openwrt安装那个软件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用小米路由器mini 刷了个padavan改了个打印服务器就是比tp这款 大点儿
...

Padavan这个设置太方便了,我18年搞了个7620A+4/64的鸡鸡刷了给我同学公司当USB打印服务器,到现在还好得很...

网友:
可以啊 我当时也有个但是给扔了

网友:
标记,等降价

网友:
办公室1020打印机,淘宝买了个打印服务器,到手后是个360路由刷的,和商品图不一样,但能用就没计较

网友B:
我的是买的改好了的,在打印机里面把220引出来,然后配个变压模块,然后就成这样了。

目前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买的改好了的,在打印机里面把220引出来,然后配个变压模块,然后就成这样了。

目前挺好用的。。。 ...

厉害

网友:
我的是机顶盒改的,220取自打印机电源线

网友C(2024-03-01):
刷完固件,不能正常启动。一直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完固件,不能正常启动。一直闪灯。

先住按REST键,再通电,看看能不能进 web breed,   能了   在WEB breed 里重刷一下。并改一下MAC地址

网友:
我前两天捡了一个wr802n

网友:
只能是HP1020吗?其他打印机可以吗?比如佳能2900或是hp1010

网友:
不知道hp1200能不能用呢。还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