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PM8237万用表拆机测试30000字计数四位半

楼主(2023-12-09):
网友发来一个华谊的PM8237万用表,非常不常见的型号。
试玩了一下,发现这表对标的是优利德UT61E+(之前华谊也有对标UT61E的型号)
虽然外观不像,但是,功能配置,前端测量的芯片方案等,非常相似!
这表不知道是何来路,内部生产工艺惨不忍睹!明显人工焊接痕迹,到处都是焊接残渣!
反显屏设计,30000字显示。
精度方面,比61E+要差,速度方面,电阻挡比61E+慢很多,其他差不太多。
电流档内阻和61E+一样,也是比较大。
尾数倒是不像61E+那样跳两个字,但也是偶尔跳。

华谊这个模具的表,转盘太吓人了,转起来,噪音大的出奇,震动感极强。
这个模具的电池仓普遍挑电池,尤其是碱性电池,很容易卡在电池仓里,装取费劲,还容易接触不良。碳性电池好很多,因为通常最便宜的碳性电池比碱性电池细一些。
总之,我觉得食之无味的一块表!

网友:
主芯片有修,那么次?另华谊表好像都是电流档比电压显得较准(校验仪)

网友A:
应该是个工程样机吧?

网友:
又是一山寨表吧

网友:
红色电容包像蚱蛋啊

网友B:
总感觉华谊没华仪好。工程样机吧?淘宝上贴出的内部图还真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华谊没华仪好。工程样机吧?淘宝上贴出的内部图还真的不一样。

像是工程样机,以前别的牌子的工程样机里面也跟这个一样,一团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是工程样机,以前别的牌子的工程样机里面也跟这个一样,一团糟

有一个保险为什么不放在保险座上呢?

网友:
是出厂校准太烂了还是怎么回事,怎么精度这么差?看到那些浆糊一样的焊油真是糟心啊,赶快退货了吧,太惨不忍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保险为什么不放在保险座上呢?

网友装错了。。。电流档不好使了,所以,发我这检查。。。。

网友:
一看就是现场炮灰表,能用就行,抢一下胜利饭碗

网友(2024-08-29):
PM8237,当做炮灰表就对了。比它性能好的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工程样机吧?

是的,没有大批量量产。

网友:
反显表显示好看,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C:
其实这个表用料不差了,真四位半芯片,外挂真有效值芯片,还用上了排阻。
这做工估计是工程表,没批量可能是成本做不下来,价格打不过U61E,所以放弃了

网友(2025-06-01):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表用料不差了,真四位半芯片,外挂真有效值芯片,还用上了排阻。
这做工估计是工程表,没批量可能 ...

淘宝上有不是工程样机了,还加了屏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