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养生壶底座:HYUNDAI QC-YS1708

楼主(2023-12-09):
带屏显的养生壶底座

网友:
里面电路板很干净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感觉这种产品还不错的,方便。

网友A:
看着挺好的,不错电路板做防水了没

网友:
带温控的电水壶,比普通的电水壶还没贵多少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PCB背面好像也涂了三防漆,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再配个玻璃壶不便宜

网友:
阻容降压如果损坏不会引起主控损坏,串稳开关电源进水或损坏会引起电压升高损坏主控。

网友:
看着是“现代”牌,难不成又是山货贴牌的?

网友:
不错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这些结构差不多,就是一些控制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好的,不错电路板做防水了没

没做防水处理,进了点水赶快关开关,凉干干后不放心,拆了看看电路板子上没水迹,擦干净就放心啦。

网友:
带控制电路的电水壶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现代也是各种贴牌的了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有很多很差的

网友:
小五环通用耦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做防水处理,进了点水赶快关开关,凉干干后不放心,拆了看看电路板子上没水迹,擦干净就放心啦。 ...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电路板上刷防水呢?

网友(2024-01-08):
是治手痒而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