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为蓝牙鼠标第二代中键失灵,更换中键微动开关后,成功修复

楼主(2023-12-09):
一位同城客户的华为蓝牙鼠标第二代中键失灵,找我帮忙维修,拿到鼠标检查发现中键微动开关按压无反应,中键微动开关是方形超薄款的,尺寸6*6*4.3mm,刚好我以前给自己的无线鼠标更换静音微动开关剩了几个同型号的方形微动开关,更换中键微动开关后,检测中键功能恢复,成功修复。

网友:
这咱很瘪的鼠标手感贼差吧?

网友:
很多罗技无线鼠标也是这种中键微动

网友:
这个鼠标很一般

网友:
修一次多少钱?总觉得赔本生意。。。

网友:
这还让厂家活不

网友:
4.3华诺的手感好。凯华的寿命长且静音。日本进口的太贵了。

网友:
撬开上盖清洁触电和弹片就可以,表面氧化了

网友:
这种微动手感很差

网友:
一般鼠标,常见毛病,不过动手是真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