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20v杂牌马刀锯拆取断锯头

楼主(2023-12-09):
咸鱼上收了个断锯的220V杂牌马刀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断锯头取出。
上图解说:
先上全身:

断锯,看来有一些年头了,都生锈了。

壳子有些破损,网红胶加棉纱布修复。

机械总成,看起来还可以,右下角有一个螺丝打滑了,不影响拆卸和功能主不理了。

罪魁祸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弄出来。

夹头上的卡扣和两个钢珠生锈了,花了十几块买新的,钢珠开始买大了,重新买多花了6块钱。

换上新润滑脂,这个转盘拆不出来,所以底下的情况不明。

转子看起来没什么磨损。

把手里面的电路,话说这个黄色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懂的坛友解释下呗。

最后收工。

搭个狗窝锯下大木头,轻轻松松,真是快,力也大。

网友:
这颜色看以为是米沃奇或大有呢。

网友A:
收抬好了看着不错,多了一把砍柴利器。
黄色是安规电容,自行百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抬好了看着不错,多了一把砍柴利器。
黄色是安规电容,自行百度功能。 ...

锯柴真的不错,特别是那些又干又硬的木材

网友:
暴力使用造成的断锯头

网友B:
220的就是力大!非锂电能比的!!黄色的电容是不是给碳刷消火花的?

网友C:
我总感觉马刀锯的功能比较鸡肋! 我买了一把马刀锯, 用了几次就一直闲置在那里了!

网友D:
又多一件趁手工具,黄色安规电容应该是减小火花干扰的

网友E:
狗子:不行,我不住,太鸡儿丑了!要住你自己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子:不行,我不住,太鸡儿丑了!要住你自己住!

这是未完工版本从后面拍的。完工的后面是挡起来的,前面顶上的铁皮有弯下来20公分,像个屋檐。还有用木板钉了个15公分左右的门槛,里面铺木板,离地5公分左右。总体还是挺耐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多一件趁手工具,黄色安规电容应该是减小火花干扰的

我开始猜也是减少火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总感觉马刀锯的功能比较鸡肋! 我买了一把马刀锯, 用了几次就一直闲置在那里了!  ...

不会啊,我觉得还不错,锯干硬木头,切架子上、墙上的铁管都很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总感觉马刀锯的功能比较鸡肋! 我买了一把马刀锯, 用了几次就一直闲置在那里了!  ...

我还是喜欢链条锯。。。。

网友G:
多少钱入的,我一直想买个220v的,你这个还算懂的可以自行维修,我就不行了,买坏的难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的就是力大!非锂电能比的!!黄色的电容是不是给碳刷消火花的?

力得确大,7~8公分的木头十几二十秒就干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入的,我一直想买个220v的,你这个还算懂的可以自行维修,我就不行了,买坏的难得弄 ...

50,算配件机了,好的价格要高些,普通玩玩买锂电的,真正在家干点重活的还是220V的好,力大耐搞。

网友H:
现在有两个观点,一个是马刀锯好用,另一个是马刀锯鸡肋,其实这两种事实上都是存在的,说马刀锯鸡肋不好用的人,分析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他的马刀锯不行,比方有些低档货,百得之类的,用起来震动非常大,10分钟可以把手磨出泡来。还有就是锯条不行,就算锯木头的锯条,也分碳钢和双金属两种,碳钢的就不行,硬度低,用不了几下就钝了。马刀锯条现在容易买到的好一些的有米沃奇和博世的,尤其是米沃奇的很好用,他的锯木头的5035锯条,效率非常高,非常耐用,锯金属的5182锯条也好用,不比博世的S922BF差,但比博世的便宜。

网友:
还有一点,米沃奇的锯条不容易买到假货,他的锯条钢材是图片上显示的花纹钢,山寨厂不易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有两个观点,一个是马刀锯好用,另一个是马刀锯鸡肋,其实这两种事实上都是存在的,说马刀锯鸡肋不好用 ...

感谢解答,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喜欢链条锯。。。。

我花了900, 买了威克士的5寸电链锯, 被老婆骂了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