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松下中后期顶级磁带随身听RQ-S77F拆解打理

楼主(2023-12-09):
当年的买不起,现在的爱理不理(已经沦为电子垃圾),于是在鱼塘搞了一个,看看内部啥样子。。。。。。

拆解开始

机器正面,这面按键主要用于控制收音机功能

侧面,耳机和录音插口,音效切换开关等

顶部按键用于控制磁带播放等功能

机器背部,好几个拨动开关,下面有块铭牌,上面有膜,时间一久就起气泡了

后盖内部的样子

卸掉后盖就能看到主板,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不知道是杜比降噪还是耳机驱动芯片

松下特制的XBS音效芯片

录音放音前段芯片

主控芯片,三菱的

这里应该是DC-DC电路,有个电感+电容,该机采用一节口香糖电池1.5V供电,但很多电路是2.几伏电压

主板背面,背面就简洁多了,没有正面的元器件多

背面的一部分

DC-DC

接下来拆前盖,看来该机进过水,难道是漂洋过海而来

有很多铁锈

正面盖子也有很多锈迹

显示部分也老化了
后面通通清理

恢复LCD显示,居然电路部分没有问题

收音部分的主控芯片,同时也能显示磁带状态

收音主芯片

好像是FM的前端芯片

很多的滤波器和中周,都采用贴片工艺,相当精密

锅仔片,也就是轻触按键

接下来机芯部分,皮带早已老化,现在都硬化了,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电磁铁,微动作用来控制机芯的动作

齿轮换向机构,用来转换磁带的A、B面播放

松下有名的铠甲磁头

无刷小马达

拆开清洁一下

清洁后,内部的永磁表面开始起泡了,据说会导致播放产生颤音

重装皮带

后面清洁后重装,收音机功能恢复正常,可惜磁头不能正常播放,经检查发现该机的磁头排线有断裂(该机前盖与机芯间隙非常小,加之前盖属于常活动部分,从而导致排线表面脱皮短路或断裂),估计属于通病,等有配件在搞。

今天拆解到此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进水机,可惜了,拿来展示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古董当年买不起的东西

网友:
把外观修复修复,然后当展品试试

网友:
随身听还是大法的养眼

网友:
超薄机的机芯都很脆皮

网友:
这个做工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可以修复可以慢慢享受了

网友:
松下的工艺是很不错的,就是效果总觉得差点什么。

网友:
一代名机,值得维修。

网友:
发帖真不容易。

网友:
现在还有磁带可用吗?买不到了吧。

网友:
好机器,期待修复,可以一饱耳福!

网友:
视频清晰,受教了

网友:
楼主用心了,我学习一下

网友:
感慨一下机械控制时代的落幕

网友:
这个机器生产的时代,日本还有能力IC全部用自己的,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网友:
总感觉松下换根皮带,得拆一大堆线和焊点。

网友:
还是很佩服那个时代小日子的电路设计和制造水平,尤其是机械设计和加工水准在那个时候我们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