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福瑞德;四年前29元的12V电钻,烙铁换电18650继续,三节3个电压~

楼主(2023-12-09):
29元的电钻利用率可以,之前换的1300mah电池一般,这次再换。。。
亿纬25P 2500mah搞上,12V自停充电器不是太烂,充满测试三节3个电压,3串还好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换了电芯后又可以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自己能动手,就没有困难

网友:
换了电芯后又可以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这种保护板没有均衡功能的,新电池要做个均衡在装上为好,不然,容易坏

网友:
电池是个问题

网友:
一把烙铁走天下啊  可以考虑换个带均衡的板子

网友:
您这镍片,阻值不小吧?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点焊机焊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锡焊过热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两个虾牌的,电池还在用。

网友:
又可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又是一个有内阻仪没有点焊机的主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着比我的好,我两个都轻飘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点焊机焊的?

因为没有,也没看中啥。800年不换一次电池。。。

网友:
一般充电自停功能都是是在电池控制板上的,不在充电器上。

网友:
又可以在用好久了。

网友:
最近亿纬的25p电池很火啊,我也撸了二十多个了

网友:
我点焊机都整好了 这个电池还没换 这电池很烂 还没我捡的一块电池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