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一个 CD 光驱

楼主(2023-12-09):
喜欢音乐,各种MP3基本上都玩过了。塞子就不说了。音质很玄学更不提。但WAV还是很好的。 有时候懒得开电脑。也懒得给久远的MP3换电池、更懒得转换文件到ipod中。索性还是拿出10年前的CD听听吧。  松下/SONY的 随身听光头久了。留不住了。算了。卖了,MP3卖了!MD卖了! RIO 800 坏了! ! 大量CD机都送人了。
留下了个旧光驱。 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的生活吧....

找个不要钱的DC转换器,比比位置

转换器改下,定值电阻 1K    , 12v to 5.1v

用的细硬铜线,方便固定   高度正好

和外壳隔下。避免短路

大概如此,简餐凑合

拆了固件插针,留下位置装个 DC 口

不破坏原有接口。试一下~~

检查一下。

清理PCB,隔热垫装好。复位

盖盖

新增的 DC 口

找个 路由器 12V 2A 的就可以了。  我算过功率了。  24W 以内妥妥的。

使用方便,即插即用。不占地方。很方便。
如果不怕雷人,有兴趣的可以改个皮带扣,做成随身的。

没啥技术含量,自己听不错。大家玩得开心!

网友:
这种带耳机插孔的老光驱很少见了,后来的DVD之类的光驱都没这插孔了。

网友:
25年前,在满是400元8x 的市场上找2x,4x光驱听CD......

网友:
FLAC路过,CD音源太局限

网友A:
带耳机孔能听CD的光驱不好找,我有几个光驱都是DVD,只有一个进出仓按键。

网友:
带耳机孔和按键的,能听CD的光驱不好找

网友:
光驱让记忆回到20几年前

网友:
这个光驱带播放,带选曲键,真不错!

网友:
并口的CD光驱基本上都带耳机插孔,改造起来比较容易,就是不好找。

网友:
不错的想法呀!

网友:
如果不怕雷人,有兴趣的可以改个皮带扣,做成随身的。

网友:
好多年以前就拿光驱转盘听 但52x都是后期的了  其实用不到这速度

网友:
随身也不防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耳机孔能听CD的光驱不好找,我有几个光驱都是DVD,只有一个进出仓按键。 ...

有些DVD是保留了耳机孔的,只是前面板没开对应的孔位。另外还可以接后面的CD-out插座,只要机器带硬播放按键就有得玩

网友:
光驱有个缺点 转速太快噪音大

网友:
也玩过,音质还可以,就是体积大些。

网友:
这以前是稀罕货

网友:
如果在后面接,怎么接?曾经想接数字信号到同轴解码,没有声音(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