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烧水壶,总算知道为什么水开就关机了

楼主(2023-12-09):
这年头基本家家都有烧水壶,我一直很好奇水壶是如何做到开水就跳闸,传感器究竟装在那里,直到我拆修一个,才明白我想复杂了

老妈家烧水壶坏了,症状是按下开关没反应,正好拿来拆开看看
摇动的时候底部还有异响,就从底盘拆开看看,是这种异形螺丝,很显然不是很希望有人拆开
拆开了,红线通往开关,蓝线通往炉盘,找到异响的原因是一颗固定螺丝脱落
炉盘加热部分和电线采用触点连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上方是开关,很好拆,其实不拆底盘也可以拆下开关
一个很特别的开关,
拆开看看,打开和关断有一根弹簧,关断用力明显要轻很多
我以为这个配件不好找,结果发现是标准件,于是几块钱包邮买了仨
反过来就是这个开关的核心,一个双金属片,受热变形后金属片中间的就会向内拱起,弹开开关
在壶把装开关的位置有个小孔和壶内相通,水开后蒸汽从这里进入开关加热双金属片
原来竟是如此简单巧妙的结构,我一直以为有温度开关之类的元件呢。
视频请点击这里

网友:
换过好多个电热壶的电线了。才知道烧开断电的原理

网友:
弹片受热把那个开关顶起

网友:
巧妙的机械设计

网友:
和老式电熨斗的温控开关原理差不多。

网友:
底部H型螺丝是3C要求不能让用户私自拆开,这个应该比较久的产品了,因为后期不要求所有螺丝异形了,只要其中一颗是异形且松开后无法打开后盖就可以。规定一变企业就要省掉2颗异形,降成本嘿嘿

网友A:
这个配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似乎就是机械结构,底部耦合器比较容易坏

网友:
确实在底部啊

网友B:
这种开关质量不行,我一个格莱德的大壶,换上某宝买的,时间都用不久,后来买了成盒的,也是长则一个月、短则三五天就烧坏,质量不行,后来没办法了,买的格莱德专用的,6元一个,换上用半年了也没坏。你如果用在大电流的壶上,建议还是用好的,否则坏信誉。

网友:
炉盘加热部分和电线采用触点连接,是防止干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件叫什么名字?

烧水壶开关

网友:
嘻嘻,这个怎么说呢,只要换过一次配件,很快又要换了,因为几块钱包邮几个的配件一般都用不了多久,不是接触氧化就是插脚发热导致周边塑料变形,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现在手上还有一打的这种配件

网友:
这类产品的耗材基本上都通用,可以备几个替换使用

网友:
水有时候能流到壶底金属生锈

网友:
配一套好点的,就不用换了

网友:
底部温控开关的那个是防干烧保险。这是哪一家的啊,和英国strix的外形一样。
手柄的蒸汽开关,是差评很多的华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质量不行,我一个格莱德的大壶,换上某宝买的,时间都用不久,后来买了成盒的,也是长则一个月、短 ...

LZ这个华瑞的开关不太行。别的也有能用一年的。格莱德的开关太贵了。
容易坏的是啥牌子?

网友:
不用拆开,百度一下就知道原理了呀。另外,只换那个温控弹片就可以,不用买总成。 开关烧坏的情况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