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同硬盘装不同操作系统为什么会互相干扰?

楼主(2023-12-09):
一台旧电脑上原装有win10,前几天为了测试一个SCSⅠ接口扫描仪能不能工作,又加了一块硬盘装winxp(SCSI卡只有XP的驱动),因不懂多重启动设置,本打算先给原硬盘断电,等装好XP后用F12选择从哪块硬盘启动。没想到一时疏忽忘了将原硬盘断电,接果装完XP后都无法进入win10了,出现如下提示

这个是出问题的机器

网友A:
很简单,拔下这个装XP的硬盘,进PE重新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另外G31的鸡鸡还是老实用XP吧,用瘟10不卡么???

或者说又是一个骗子发帖机???

网友B:
我家的P41主板,竟然还有比我更老的主机,嘿嘿嘿
我老电脑装有硬盘版PE,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光盘U盘,备份系统,引导修复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拔下这个装XP的硬盘,进PE重新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另外G31的鸡鸡还是老实用XP吧,用瘟10不卡么???

G31可以上E8400、Q6600、Q9550,加上2G*2的内存,装win10并不卡。

网友:
老本装win10,机械硬盘,启动不超10秒

网友C:
win10的bcd文件中的启动项目是否正常?

网友D:
xp不识别win10的磁盘格式,自作聪明给它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拔下这个装XP的硬盘,进PE重新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另外G31的鸡鸡还是老实用XP吧,用瘟10不卡么???

杂事太多,刚到家。本来写好了完整经过的,感觉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就都删了仅保留基本问题。没想到掐头去尾可能导致误解,这就补充完整。
这个机子原本有一个80G IDE口的硬盘和一个160G的硬盘,分别装了DOS7.1和乌班图。当初是分别断电安装的,绕开了多重启动这个问题的学习。win10硬盘是从另一个8Gddr3,i5 2400的机子上拆下来的500G硬盘,确实没有什么大用,可能等把500G硬盘里的文件备份下来后就会清除系统仅当资料盘用了。
XP是装在一个全空的250G硬盘上的,如果是GHOST的也许没问题,可不知哪根筋不对,竟然找了个VLK版的XP从零开始安装,结果就悲剧了。现在备份文件的过程可能有点麻烦。虽然XP也能识别500G硬盘的空间,但毕竟没有从熟悉的桌面入手寻找文件方便。
以前在电脑公司装机盘上见过修复启动问题的功能,许久不用,光盘找不到了。在U盘上装了个老毛桃PE但没发现启动修复的功能。过会再换个PE试试看吧,不行就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P41主板,竟然还有比我更老的主机,嘿嘿嘿
我老电脑装有硬盘版PE,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光盘U盘,备 ...

现在这个机子有点像是外设博物馆了,连软驱接口都有。没准哪天心血来潮真把软驱给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P41主板,竟然还有比我更老的主机,嘿嘿嘿
我老电脑装有硬盘版PE,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光盘U盘,备 ...

现在这个机子有点像接口博物馆了,连FDD口都有。自己还保存着软驱和排线,没准哪天真能把软驱给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的bcd文件中的启动项目是否正常?

汗,不了解BCD。刚才搜了一下,发现用这个BCD修复启动,要么有win10安装光盘,要么用什么“傲梅”,估计是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不识别win10的磁盘格式,自作聪明给它噶了

XP能认识NTFS文件系统啊。最省事的解决方案大概就是用XP直接备份文件然后清除硬盘了。

网友:
我的惠普主机,优先启动惠普的系统,其他靠边站

网友:
这里面的线可真够乱的。

楼主:
IDE硬盘1,IDE光驱1,SATA硬盘3,2口USB3.0PCIE 扩展卡1,2口USB3.0后挡板1,2口USB1.0后挡板1。还好软驱没装,不然更乱。在 8Gddr3 i5 2400 和 4Gddr2 E6500二选一时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留下了E6500,就为让一些老物件有个家。
那个 USB1.0的挡板二十多年了。当时 USB 刚开始出现,许多规范没有普及,存在部分机箱USB连线的顺序与主板USB排针不匹配的情况,电脑店的员工就遇到过在接机箱USB线时烧坏主板的情况。自己当时的电脑干脆是没有USB接口的,但主板上有插针,于是就有了这个挡板。也确实发现挡板与主板的线序定义不同,用针将挡板排线的插片挑出来调整了一下才能工作。这个挡板最初服务的的电脑早扔了,但这个曾经冒险调教过的USB挡板一直收藏至今。·在手里捂了二十多年,不给安个家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装过2硬盘,分别装win7。进系统都是开机按F2,选那个盘启动进那个系统。盘挂的多容易分不清C盘是那个硬盘的。最好不要分区容易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事太多,刚到家。本来写好了完整经过的,感觉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就都删了仅保留基本问题。没想到掐头去 ...

NT6Bootfix.exe

楼主:
多谢分享。这个看上去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事太多,刚到家。本来写好了完整经过的,感觉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就都删了仅保留基本问题。没想到掐头去 ...

换个微PE试试,里面有两个引导修复的工具,一个批处理命令行版的只支持单纯的UEFI,一个带UI界面即支持传统启动,还支持UE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