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块 电动扳手控制器

楼主(2023-12-09):
用着用着突然就不通电不转了,拆开胶看看有什么,反正也不会修

网友A:
人才啊,大声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干开的。

网友B:
其实我就一直觉得无刷的用着不放心,没有有刷的耐用。有刷的顶多碳刷磨损了换个碳刷就行。无刷的那么复杂的电路板,再加上国内的设计制造质量,我感觉非常容易坏……

网友:
暴力啊  儿童不宜

网友C:
不会修就拆下来拍照给网购客服,购买换新

网友D:
拆的这么干净  还是很厉害啊!
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去掉那个封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大声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干开的。

看样子是往地上摔就开了!他的力气好大!

网友:
这都能完整拆开怎么拆的

网友E:
封胶去的真很干净

网友F:
早个好的对比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个好的对比下哈哈

主要是便宜,才15包邮。又老花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胶去的真很干净

最终还是铲飞了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大声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干开的。

一次性筷子削尖头慢慢来,星期六无聊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一直觉得无刷的用着不放心,没有有刷的耐用。有刷的顶多碳刷磨损了换个碳刷就行。无刷的那么复杂的 ...

这一块已经是二奶了,原配的上电久就无法开机,需断电重插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就拆下来拍照给网购客服,购买换新

新板应该今天可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的这么干净  还是很厉害啊!
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去掉那个封胶的?

谢谢瓜抢,是用的一次性筷子削尖了慢慢来的

网友:
用料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G:
功率管都拆下来,网购几颗同型号管子换上,再不行应该是无刷主控芯片故障,买主控焊接难,不如买双向无刷电调按键套装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瓜抢,是用的一次性筷子削尖了慢慢来的

厉害了,这也是下了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率管都拆下来,网购几颗同型号管子换上,再不行应该是无刷主控芯片故障,买主控焊接难,不如买双向无刷电 ...

但是一块新的包邮费刚刚15元,就不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