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瑞昱RTS5735DL&RM1135量产检查闪存ID失败求助

楼主(2023-12-09):
使用的工具是RM1135_HynixV6_4Lun_ZD1N3G5K_ZD0R3G5K_SSDMP2.58.0.0_20220701

目前只找到这个海力士V6的量产工具

问题为无法识别ID
短接可以识别硬盘
获取ID一直失败,就算设置了忽略检查ID等到开卡初始化一样会检测ID
估计是CH CE配置出错,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原配置是适用4T开卡的,一直无法通过ID检测

上实物图

是需要更改配置只开指定的CE吗
首次发帖,还望大神们赐教

楼主:
@fanallen 西装哥求助,关注你很久了

楼主:
此配置文件不知道是否与CH CE有关,不懂得如何修改成指定CE

网友A:
8A1M是HYV5,不是V6
另外5735是一个颗粒一个包,目前的HYV6包只能支持H25T3TM88C单颗1TB的颗粒,无法支持1di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A1M是HYV5,不是V6
另外5735是一个颗粒一个包,目前的HYV6包只能支持H25T3TM88C单颗1TB的颗粒,无法支持1d ...

8A1M具体是指哪个?是我的这个颗粒是HYV5吗?但是查ID资料显示的是V6的颗粒

楼主:
自己顶一顶别沉呀

网友B:
选择使用原6643.ini配置文件,然后点一下中间蓝色的Auto Detect按钮看能否自动识别出颗粒信息!能识别出来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这版本开卡工具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使用原6643.ini配置文件,然后点一下中间蓝色的Auto Detect按钮看能否自动识别出颗粒信息!能识别出来 ...

https://www.ssdtool.cc/wp-conten ... 58.0.0_20220701.rar

中间蓝色按钮按不到,该盘已经放弃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看了一下,你这个版本没有config_6643.ini文件,可以从别的版本里面把这个文件拷过去,然后选择打开config_6643.ini这个配置文件,就可以点Auto Detect按钮了。

网友B:
补充一下,你这个颗粒信息好像没选对,根据ID查了颗粒,如下图,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你这个颗粒信息好像没选对,根据ID查了颗粒,如下图,可以试一下
...

感谢帮助,有空再尝试下

网友(2024-05-11):
软件版本不对,找HynixV4的才行,即 H3V4 版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