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全网首拆 拆修飞利浦71665 LED台灯

楼主(2023-12-09):
论坛这阵子登录异常...所以此帖今天才发。
前几天晚饭后楼下散步,路边捡拾一盏丢弃的台灯,幸好是白色,不然昏暗的灯光很难发现,酒精擦拭后还蛮干净的,但插电(DC12V,5.5通用接口)无任何反应,这也是丢弃的原因吧。
下图这个样子

铭牌(拆了才想起拍照)
开拆,做工还不错。
触摸板
原来是这里脱焊了。
底座铁质配重
主板细节
此灯共4档,最高5W,亮度尚可,色温4000K,无频闪,看书舒服。
全文完毕END

网友A:
感觉一般,也有可能是山寨

网友B:
确实一般般

网友:
搜了一下别的坛友拆的飞利浦,也是差不多,卖几百块就这做工感觉不值: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212-1-1.html

网友A:
找到同型号的,别人还自制了控制板,哪天坏了楼主可以参考做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82340-1-1.html

网友:
话说,台灯一般多少瓦合适?(指LED)
网上有人说最少要11W的?色温要暖的,还是冷的好?(黄?白?)

网友C:
配种铁块用心了

网友:
只要大件没有问题,电路上的问题有数码大侠在,都可以解决好

网友:
有可能是假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般,也有可能是山寨

山上的做工能做到这样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一般般

之前拆过欧普、美的台灯,还是这个做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同型号的,别人还自制了控制板,哪天坏了楼主可以参考做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8 ...

都喜欢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种铁块用心了

羊毛出羊身上

网友:
配重的铁块够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烧了?感觉可以加电池

网友:
下次顺手把我也捡一台吧,我这附近小区太穷从来没遇见丢台灯的

网友:
配重铁块很大呀!

网友:
把配重改成锂电池供电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