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也说手工换摩托车真空轮胎

楼主(2023-12-09):
       一直想自己动手换一回摩托车的真空轮胎,看看是否可行。这回发现前轮露钢丝了,于是在网上买了新轮胎和撬棒,并准备几块衬带橡胶防止撬坏钢圈。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手工换胎的经验和方法,知道轮胎脱圈是很关键的一步

网友A:
扁平比有点大,手工换有点难度的,和我的电动车差不多,第一次换折腾了半小时还把轮毂划伤了一块,第二次换也没节约多少时间,用了10分钟才拆下来,换上新胎又用了5分钟!

网友B:
老实说是我地话直接去修车铺换,估计也就十块二十块的,自己买一堆工具的钱就够换多少次了...

网友:
拆装轮子,撬轮胎,我觉得这样费力不讨好,还弄的一手黑,费时费力,还不如直接叫修车铺的来做,专业的事还是让专业的人来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是我地话直接去修车铺换,估计也就十块二十块的,自己买一堆工具的钱就够换多少次了... ...

很明显不是钱的问题。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经验是做出来的

网友D:
看楼主的脱胎工具,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其实人站上去踩一下,轮胎就轻松脱开了

网友E:
这是多大的摩托车,只骑过1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多大的摩托车,只骑过125的。

125已经是标准大小的了!!像是地平线之类的车胎!

网友:
打上气也是关键的

网友:
看这轮圈大碟刹,车子应该不便宜吧!从工具看来,楼主动手能力应该不差。交给修车铺省心是省心,但就怕修车的太过鲁莽。

网友:
真空胎如果胎脱了很难打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脱胎工具,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其实人站上去踩一下,轮胎就轻松脱开了 ...

想多了,1个人踩上去根本没用,如果是8层胎非常硬,更不要说是现在天冷了

网友G:
头回生二回熟,多操作几次就顺手了,不行去修车店偷学一下进步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头回生二回熟,多操作几次就顺手了,不行去修车店偷学一下进步更快。

你说的对,我是第一次拆,费老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多了,1个人踩上去根本没用,如果是8层胎非常硬,更不要说是现在天冷了 ...

120/70/17的胎,踩上去不动,手头上最大的G夹只有90mm的开口,所以只能上小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不是钱的问题。是折腾的乐趣。

是的,就是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平比有点大,手工换有点难度的,和我的电动车差不多,第一次换折腾了半小时还把轮毂划伤了一块,第二次换 ...

120/70/17的轮胎

楼主:
车轮拆下来后脱圈的过程因为有小压机的加持还是比较轻松的,两边脱开后,在撬棒的作用下一边也顺利地撬出来了,然而剩下一边怎么撬都撬不出来,反反复复撬了快一个小时愣是没成功。最后一手掰着轮胎,一手掰着钢圈一使劲掰出一个口子,然后用锤子砸轮胎,也就砸了5、6下就出来了,撬棒都没用。经验和方法太重要了

楼主:
然后是装新胎,喷了些水,压上一边再轻轻一撬就入圈了。然而另一边又是死活撬不进去,撬一头的时候另一头会脱出来。想着用塑料扎带把轮胎和钢圈绑在一起不让其脱出来,谁知道连扎带都挣开了,根本绑不住。人累坏了!休息一会儿,想到了网上人家用扎带绑住轮胎两边一起撬进去的办法。于是乎又找来4条扎带绑轮胎,结果还断了一条,只能用尼龙带先对付上。这回先压进一半,跟着用一根撬棒别住,另一根撬了两次啪一下就完全进圈了。打气时先不装气门芯,这样充气快容易打起来,当听到砰砰两声响过之后说明两边的胎边已经到位,这时再装气门芯打到合适气压。最后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