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小锡炉,25平方铜线挂锡

楼主(2023-12-09):
几十块钱那种,能用住的,大家有没有推荐。另外25平方多丝铜线,头上挂1厘米的锡,需要多大功率的锡炉?谢谢大家

网友A:
25平方的线不是应该用接线鼻子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平方的线不是应该用接线鼻子压么???

我想先挂锡,然后再焊到电瓶夹子上,这样接触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平方的线不是应该用接线鼻子压么???

我想先挂锡,再焊到铜皮上

网友B:
用熔接水管那个热熔机  前面用螺栓拧个大号的线鼻子

网友:
压好铜接头,用煤气灶辅助加热,一把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熔接水管那个热熔机  前面用螺栓拧个大号的线鼻子

热熔机那个加热头有个斗,直接怼焊锡进去……

网友:
25平方挂锡干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熔机那个加热头有个斗,直接怼焊锡进去……

大号线鼻子的铜管当锡锅用,一物多用。

网友:
直接冲铆接,功率大了会发热,锡100多度就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平方的线不是应该用接线鼻子压么???

挂锡以后再焊到别的铁皮上去

楼主:
为什么不能在楼层回复啊,还要审核晕死了,挂锡以后再焊到铁皮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平方的线不是应该用接线鼻子压么???

挂好锡以后再焊到铁皮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5平方的线不是应该用接线鼻子压么???

应该有专门的压线钳吧?楼主怎么想的?用锡焊,那得多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
这个应该直接压铜鼻子

网友E:
我是用的这种,参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这种,参加一下

你这个好像是黄花的吧,看着就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专门的压线钳吧?楼主怎么想的?用锡焊,那得多大功率的烙铁 ...

我用200瓦的老铁,能焊上,但是造型不好看

网友:
压接更稳妥,可以压接以后再烫锡,但不能烫锡后压接。

网友:
压接后 用喷枪或煤气灶 加热就能搪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