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网红暖手宝供参考

楼主(2023-12-09):
同事有一个小的暖手宝,按了半天没有反应,作为一名优秀的“业余拆客”开始动工

发这个主要是想让大家看看里面的情况以及隐藏的螺丝,我是扣了好半天才知道螺丝在哪的

上图看看外观(颜色各异,结构估计一样)

正反看了一下没有螺丝孔,那可能就是卡上的,慢慢撬吧,结果变形了都不开

取下上面的装饰盖子

观察里面也没有螺丝,扣了一下小熊图标,一下就掉了里面也没有,拿胶水粘回去
就这个破玩意,螺丝能隐藏到哪里?

实在没有办法后,想着“暴力破解吧”
最有可能的还是在这个装饰下面(把上面的装饰盖子都撬破了一点才掉)

找到螺丝就好办了,把里面的两颗螺丝拿掉,拆开看看真面目

那个主板连颗螺丝都没有,后面观察是盖子上的圆柱卡住的,够省!

拿掉电池和主板,发现就这么一点发热片(我这不算打假吧)
就是个玩具,后面发现按中间键3秒可以亮绿色灯,发热丝有接近2V电压,一点热量
如果后盖是个铁的导热倒是效果会好点,这个胶的传热也慢,微乎其微的效果

过来一起合个影

拆解完毕,谢谢坛友观赏!

再此纪念一下,论坛“复活” 可以正常访问了,前几天打卡都困难,导致打卡中断。
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A:
佩服这些人,总能创造出些新玩意来坑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这些人,总能创造出些新玩意来坑你钱

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这些人,总能创造出些新玩意来坑你钱

应该佩服那些有钱被他们坑的。

网友B:
话说,你这个可以改造一下,把发热片装在外面,外面再弄个铁或铜的壳,总体来说有好过于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这些人,总能创造出些新玩意来坑你钱

不能拿奥拓个钱想着买奥迪

网友:
聊胜于无啊

网友:
这个思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这个可以改造一下,把发热片装在外面,外面再弄个铁或铜的壳,总体来说有好过于无。 ...

钻个洞洞吧发热贴放外面然后在把铝皮贴一层效果比这个好几倍

网友:
可以改LED灯板,加7135单档驱动,变成高亮手电加充电宝两用。

网友:
建议换掉4056,改用eta9740单口双向充电宝芯片,充电同时也能在c口升压输出给手机充电

网友:
这个做工太差了,容量也不行。

网友:
这个真能有暖手的效果?????

网友C:
难怪说安全啊!就这玩意,除了18650起火,还真想不出有啥危险。

网友:
这种高温加锂电安全吗,感觉还是以前饼式的那种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怪说安全啊!就这玩意,除了18650起火,还真想不出有啥危险。

跟爆炸比起火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