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磨损次数应该怎么看?

楼主(2023-12-09):
是看当前值还是原始值?

网友A:
数据是重置过的吧?没有写入数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重置过的吧?没有写入数值啊

重置之后数据就没法显示么?

网友B:
172是16位的,换算成10位是370,表示写了370PE了,大概写了47TB多点。当前值的89表示预估剩余擦写寿命剩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2是16位的,换算成10位是370,表示写了370PE了,大概写了47TB多点。当前值的89表示预估剩余擦写寿命剩余 ...

再写89次盘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写89次盘是不是就废了?

剩余参考寿命89%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置之后数据就没法显示么?

哪来的重置哦  临界值越接近当前值就说明快不行了  你这还能造很久

楼主:
只用了11%的擦写次数么?

楼主:
AB
AC原始数值都是0,主要看原始数值么?

网友:
当前值表示剩余寿命比例

网友:
为啥我的固态只显示原始值

网友:
东芝HK4R 1.92T SSD每写入100MB左右,AD(擦除计数)值增加1(10进制),所以楼主的AD值是否一定就是PE值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