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子干扰器,制作原理有什么不同?哪位网友有元件清单和制作较程?

楼主(2023-12-09):
请问各位网友,淘宝上的这款“小黑盒”和闲鱼上的这款自称为“emp脉冲”的电子干扰器,制作原理上有什么不同?

这两款,哪款对集成电路的干扰更大?

闲鱼上的这款“emp脉冲”电子干扰器,哪位网友能够提供一下元件清单和制作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评,再打赏:)

网友A:
把微波炉门屏蔽网剪掉,保留门框。 抱起来口向外,通电对着四面八方扫射。

你猜会不会有人来找你?

网友:
打卫星的还是打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刑啊

这个是淘宝和闲鱼上卖的,已经卖了很久了,如果违法,早就查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微波炉门屏蔽网剪掉,保留门框。 抱起来口向外,通电对着四面八方扫射。

你猜会不会有人来找你? ...

这个做法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C:
一种是类似zvs,大功率正弦波或者三角波震荡,另一种是小功率震荡电路再加放大电路。这些东西不好玩,调试很麻烦。

楼主:
zvs指的是不是淘宝上卖的“小黑盒”,振荡器加上放大器是指的闲鱼上的那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是类似zvs,大功率正弦波或者三角波震荡,另一种是小功率震荡电路再加放大电路。这些东西不好玩,调试 ...

zvs指的是不是淘宝上卖的“小黑盒”,振荡器加上放大器是指的闲鱼上的那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zvs指的是不是淘宝上卖的“小黑盒”,振荡器加上放大器是指的闲鱼上的那款吗! ...

这不清楚,光看外表不知道的,而且还有最土的一种单管震荡的呢,像电蚊拍就是这种原理产生震荡

网友D:
我想知道这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是干啥用的

电磁干扰之类的

网友E:
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自激振荡,我这边就有详细参数,之前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微波炉门屏蔽网剪掉,保留门框。 抱起来口向外,通电对着四面八方扫射。

你猜会不会有人来找你? ...

算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自激振荡,我这边就有详细参数,之前做过。

你好,这个具体怎么做,需要购买哪些元器件,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微波炉门屏蔽网剪掉,保留门框。 抱起来口向外,通电对着四面八方扫射。

你猜会不会有人来找你? ...

臭鱼上面有那种磁控管出口是一个螺纹接口的带一根屏蔽线,

网友:
第一个没玩过,第二个玩过 用不好的话会被老板或者投放机器的人给打残

网友:
微波炉磁控管输出口焊一个大锅馈源的喇叭口, 实现定向扫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