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孩子的敲敲乐不能充电了,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09):
是这个样子的

充电口这的

试了一下,用力掰着充电口他可以充上电,看了一下,充电口会挪动,怀疑是充电的时候给孩子玩着,孩子暴利拖拽,把充电口弄的开焊了。
拆开看看。

看电池应该是一小块镍氢电池,充上电应该用不久。

可以看得出来,充电口下面有缝隙,确实开焊了

电路板背面啥都没有。
于是用了一大坨锡给焊上了。这把线路板掰断了也不会开焊了。
但是组装上还是不好好充电,现在需要轻轻的东动一下充电头,充电指示灯就亮,所以充电线也断了,应该是充电线先断了,然后压着充电线充电导致充电口开焊了吧。
线是这样的

剪开好细,0.1平方的?

剥开线就断了,应该就是从这里断的

接上,用双壁热缩管防护上

这把完美复活了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
电路板上没看到电感,电池应该是锂电吧。

网友:
看着空间挺大的多加几个电池

网友:
充电口标着5v2A,我怎么就不信呢

网友:
加电池对小孩来说可能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