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一个内置胎压传感器

楼主(2023-12-09):
老婆的车开了4年,突然有一个胎压传感器失效了,提示传感器故障,一直连不上应该是没电了

另外几个电量也不多了,于是淘宝上下单4个,全部换掉
这个是新购买的胎压传感器

拆下来的传感器是超声波焊接的,直接上水口钳,里面的电池的CR2032H,后缀带H的是耐高温的电池,一般的电池40度以上的高温自放电非常厉害

正面硕大的压力传感器

板子看着很简洁,没多少零件

网友A:
原来如此,居然还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居然还要电池。

没电咋通讯???

-------------

网友:
电脑也括汽车呀,哦,上面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居然还要电池。

难道你有不要电池的方案?你要发财了!大神,拉我一把!

网友C:
换电池才是本论坛的风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有不要电池的方案?你要发财了!大神,拉我一把!

有啊,早期的大众,B级以上的车型,靠4个轮子的ESP传感器检测轮子转的圈数来识别轮胎的气压是否一样,缺气的轮胎直径会比其他轮胎细一点,检测转速差就知道了。那时候没有这么精简的电路,零件功耗也做不到这么小,只能用这个办法了,而且这种方式要开一段距离才能识别出哪个轮胎漏气,反应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才是本论坛的风格啊

传感器没多少钱,4个才120,扒4个轮胎花的钱都不止这些了,
万一换上去的电池不行,过一年再扒一次,亏大了

网友:
以为里面有靠转动发电的东东

网友:
以为里面有靠转动发电的

网友D:
换了以后还要匹配吗,多少钱买的我的也不行了

网友:
用2032的容量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以后还要匹配吗,多少钱买的我的也不行了

这个要看车型的,不一样的车型匹配方式不同,
我的另一辆车是美系车,更换胎压传感器后需要用编程器写入传感器的ID码到车身控制模块中去,
这辆是吉利的星越,更换后跑个3个公里就自动匹配上了,
这个车子应该是每个轮胎附近都有个感应模块,接收到信号就能匹配成功
需要编程器的车型接收模块只有一套,所以需要编程器匹配ID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没多少钱,4个才120,扒4个轮胎花的钱都不止这些了,
万一换上去的电池不行,过一年再扒一次,亏大 ...

不能这么便宜吧,记得一个都得100左右,那儿买的,透露个商家。

网友:
内置的相对准些,但是更换麻烦且费钱;外置的相对不太准,但可以直接更换电池,破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便宜吧,记得一个都得100左右,那儿买的,透露个商家。

不同品牌的车子传感器价格不一样,吉利的这个内置传感器30一个,迈锐宝的传感器300一个

网友:
我车上的4个都报故障了,天冷懒得换,关键是得拆装2遍。

网友:
这个造型的胎压传感器貌似都有耗电快的通病,比亚迪和长城用的也比较多,我的宋max刚出保就坏了俩,自己TB买了四个换上了,可是有一个老是提示无信号,我的比你这个还要麻烦点,我的要匹配!后来4S换了四个就完美解决了,换的时候4S小哥说这个保内换的都有很多,我的比较悲剧刚出保就坏了,我看他扒胎机边上有好几盒换下来的,厚着脸皮跟他要了十来个,下次再坏就自己换电池了!

网友:
应该设计来仿造气嘴安装,可以外面充电就巴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