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盛昌贴牌代工的亚马逊80CM811交直流钳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3-12-09):
看外观非常华盛昌,搜了一下华盛昌的产品,确定就是华盛昌贴牌的。
个头体积属于中等钳表,功能也比较全面,支持量程手动切换。手感也不错,掉不掉肉要看时间了。
默认NCV是常开的,只要开机状态,感应到周围交流信号,上端指示灯就会亮。
测量精度还可以,速度慢,通断挡第一下反应很快,声音挺大的,连续快速测试时,声音直接拉长音了。
二极管挡电压超过3.2V,量程3V。

网友:
这个表电路结构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是个万用表啊 。。。

网友:
亚马逊好像这玩意销量挺多的,毕竟是亚马逊自营的,华盛昌好像在国内好像几乎没有什么销量

网友:
FLUKE 319看着舒服!

网友:
我感觉华盛昌电板还要以,就是壳子太不经用了,太阳暴晒或说正常使用都有脱落的风险,经过大佬手上仪器有万件了吧?真正的玩家

网友:
全是些高档货

网友A(2024-03-25):
这个是80CM810,外壳感觉还是可以的,虽然普通0660的体验。

网友:
这款是交直流钳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80CM810,外壳感觉还是可以的,虽然普通0660的体验。

这个可以,我只要看见表里有几个大豆豆,就认为这个表有了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网友:
这个夹子使用的是扭簧,这个好,压簧的太凑合了,容易崩壳子结构。

网友(2024-06-08):
电流档的最低量程多少

网友:
这个接触盘设计的好,过孔和布线都在接触轨道外面。
接线柱设计的也好。
不知价格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