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没有一款硬解码MP3的单片机?

楼主(2023-12-09):
目前一些高档高内存的单片机,能通过软件的方式对MP3进行解码和播放,处理流程很复杂,菜鸟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有一款内嵌MP3硬解码的单片机,估计应用起来会更加方便,
不过其生产成本是否太过于不划算,
或者当前市场对此类特殊单片机不大需求,
请各位大佬发表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
请各位大佬发表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A:
AT89C51SND1C        10几年前就有了,硬解码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满大街的广场舞音箱,还有做广告的广告机都是用的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满大街的广场舞音箱,还有做广告的广告机都是用的啥方案 ...

基本上用蓝牙音频芯片,应该是程序是固化在芯片里的,不支持用户二次编程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C51SND1C        10几年前就有了,硬解码

Features
• MPEG I/II-Layer 3 Hardwired Decoder
– Stand-alone MP3 Decoder
– 48, 44.1, 32, 24, 22.05, 16 kHz Sampling Frequency
– Separated Digital Volume Control on Left and Right Channels (Software Control
using 31 Steps)
– Bass, Medium, and Treble Control (31 Steps)
– Bass Boost Sound Effect
– Ancillary Data Extraction
– CRC Error and MPEG Frame Synchronization Indicators
• Programmable Audio Output for Interfacing with Common Audio DAC
– PCM Format Compatible
– I 2 S Format Compatible
• 8-bit MCU C51 Core Based (F MAX  = 20 MHz)
• 2304 Bytes of Internal RAM
• 64K Bytes of Code Memory
– AT89C51SND1C: Flash (100K Erase/Write Cycles)
– AT83SND1C: ROM
• 4K Bytes of Boot Flash Memory (AT89C51SND1C)
– ISP: Download from USB (standard) or UART (option)
• External Code Memory
– AT80C51SND1C: ROMless
• USB Rev 1.1 Controller
– Full Speed Data Transmission
• Built-in PLL
– MP3 Audio Clocks
– USB Clock
• MultiMedia Card ® Interface Compatibility
• Atmel DataFlash ® SPI Interface Compatibility
• IDE/ATAPI Interface
• 2 Channels 10-bit ADC, 8 kHz (8-true bit)
– Battery Voltage Monitoring
– Voice Recording Controlled by Software
• Up to 44 Bits of General-purpose I/Os
– 4-bit Interrupt Keyboard Port for a 4 x n Matrix
– SmartMedia ® Software Interface
• 2 Standard 16-bit Timers/Counters
• Hardware Watchdog Timer
• Standard Full Duplex UART with Baud Rate Generator
• Two Wire Master and Slave Modes Controller
• SPI Master and Slave Modes Controller
• Power Management
– Power-on Reset
– Software Programmable MCU Clock
– Idle Mode, Power-down Mode
• Operating Conditions:
– 3V, ±10%, 25 mA Typical Operating at 25°C
–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85°C
• Packages
– TQFP80, BGA81, PLCC84 (Development Board)
– Dice

真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C51SND1C        10几年前就有了,硬解码

只是价格不便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价格不便宜呀

因为现在做能硬解码的单片机没啥市场,这种已经过时的东西因为量少显得价格高。几毛钱的专用芯片倒是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用蓝牙音频芯片,应该是程序是固化在芯片里的,不支持用户二次编程开发。 ...

怎么不支持。只是一般没量的话,代理的门都敲不开,拿不到SD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价格不便宜呀

去二手市场找找OPPO还是魅族的老款MP3,据说有几款属于硬解码的,音质超棒。
至于你在主题中提到的流程复杂,我怎么感觉未必呢?拆过几个卖药的给的证书机,里面简单的令人发指,一个处理音频的芯片加一个单声道功放,几个阻容件加一个USB口或者TF卡的座子就行了,简单款的就一个拨轮的开关加音量钮,一个微动的播放暂停,复杂点的,还会把下一曲、上曲给的钮也加上,感觉那套板子都还没有里面的小U盘或者内存卡值钱。

网友:
有现成的库用

网友:
现在不都流行无损音乐了么

网友:
好多OTP的片子,非常便宜,但是资料不开放。
现在软件解码很便宜了,最方便的就是esp32了,便宜大碗

网友C:
多了,比如炬力、建荣等等。只是通常不提供开发包,你想要啥功能他们给你开发,只要你有足够订单。
开发包也不是绝对不给,首先你得以公司名义跟他签保密协议,然后再交一部分钱。

个人玩还是用单片机+ dsp吧,VLSI有好多型号,比如vs1003、vs1011、vs1053等等

网友D:
以前有人用89c2051做过

网友E:
JL杰理 专门折腾这玩意,几毛到几块,问题是淘宝卖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杰理 专门折腾这玩意,几毛到几块,问题是淘宝卖的不多

拿不到开发库也无济于事,看起来还得用单片机软解码或单片机+来实现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比如炬力、建荣等等。只是通常不提供开发包,你想要啥功能他们给你开发,只要你有足够订单。
开发包 ...

vs系列的价格好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人用89c2051做过

用89c2051?不太可能吧?频率低,芯片内部资源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vs系列的价格好高的

四五块钱到十几块钱的都有,DIY玩玩无所谓,走量还得选国内。
看你具体什么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