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发烧之路:罗技G700升级改造,更换6000万次使用寿命金微动开关

楼主(2023-12-09):
这篇文章将用来介绍我的鼠标发烧之路,对于经典的罗技G700鼠标性能增强的升级改造版(无接收器)的DIY过程。

罗技G700鼠标,和后来出的罗技G700S相比,更加经典。罗技公司的这一款G700鼠标,在2011年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其创新性人体工学设计,功能性与环保性的设计,专业级的激光引擎,瞬间切换dpi200至高达5700dpi,高达13个可编程按键数量的设计,完全胜任任何一款游戏的需求,支持无线/有线双模式,即便是玩家把无线接收器弄丢了,也没有关系,插上有线,一样可以正常使用,非常方便。这款G700鼠标,当年堪称千元内最强的鼠标之一。因此,即便是停产了多年,还是令许多玩家念念不忘。

以上是即将改造的我的罗技G700鼠标,虽然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是她的性能依然强悍。

本次DIY,我将对这个鼠标的左右键更换为高达6,000万次使用寿命的 TTC 60M防尘金微动开关。这个微动开关好评如潮。完全解决了原来欧姆龙10M微动容易出现双击的问题,而且使用寿命也增加了5倍(原来的只有1,000万次使用寿命)。

鼠标的左右滚动键,替换为1,000万次使用寿命的日本原产松下微动开关,也是原来的两倍。鼠标中键,替换为日本原产阿尔卑斯ALPS贴片金微动开关。其保守使用寿命最少200万次,也是原来的两倍。升级改造完成后,经过4个小时的严苛测试,所有功能一切正常,而且比之前的更加好用了。

网友: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貌似给钱就能拿的,国内公司好多都“获得”过这个奖,不过以罗技的实力拿这个奖也是没啥难度

网友:
你这个罗技G700多少钱淘的

网友:
别迷信奸商宣称的机械寿命,几千万次什么的。这个贴片中键和松下微动被我按爆换了不知多少个,实际电气寿命估计也是几十万到百万次。
办公游戏用得狠一点的,一年内微动就不行了。
700太重了,激光引擎抖动,又是电老虎。有时代的局限性。更新为604的性能和手感好了一些,重量还是那么重(都怪滚轮太重了),换成502X或者900的镂空滚轮就好多了。

网友A:
我还是用光开关的鼠标了。机械开关的其实喷点除锈剂就又可以用。

网友:
没用过应该不错

网友:
微动开关哪里找?

网友B:
就简单换一下微动开关而已,用得着发这么长的文字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1.5亿次的紫金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用光开关的鼠标了。机械开关的其实喷点除锈剂就又可以用。

我一直都是喷WD40解决,不过最近发现用了将近10年的罗技G100上的微动寿命似乎真的到了尽头,神油都不管用了。好在欧姆龙的微动还有不少存货,换上又可以继续用好多年。
本着能偷懒就偷懒的原则只换了左键,结果发现中键也很快不行了。按道理说中间使用频率比左键低很多,尽管我长期用三维设计软件所以中键用得比较多,但也不至于差不多时间坏。再次拆开仔细一看,发现罗技也真的抠门,只有左右键用了欧姆龙,中键用的是东莞凯华,做工明显比欧姆龙粗糙一些。

网友:
那种奸商的6千万次微动 其实没有,我基本换了一年左右就不行了,就是普通办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简单换一下微动开关而已,用得着发这么长的文字吗?

是不是有小米304不锈钢的味道

网友C:
换那种无触点的纯光学微动开关,6千亿次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那种无触点的纯光学微动开关,6千亿次都没问题。

你就吹吧,你确定能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吹吧,你确定能直接代换?

只要空间允许,自己用一堆分立元件搭棚做一个就是,为什么要直接代换?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鼠标

网友:
看了一下发帖和回帖的都是高手,我默默地移动鼠标转到下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吹吧,你确定能直接代换?

他就是嘴皮子牛皮。做是不可能做的。
论坛里倒是 有个人重新打板设计了,将机械微动换成双飞燕的2000W次光学微动。
看原理也就增加了几个元件,贴片元件的体积倒是不大。
长寿命微动里面,也就TTC这个6000W次手感稍好一点。

网友:
我也是g700s,也是没有接收器,直接当有线鼠标用,非常的好用,用惯了这个宏按键,其他鼠标还真是用不习惯

网友:
蝰蛇2013版,已经换过两次樱桃微动了。还能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