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线性电源短路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楼主(2023-12-09):
龙威线性电源短路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楼主:
短路时是停止输出电压还是恒流输出

楼主:
恒流状态是正常的,短路无输出是有故障,故障点去哪里找,图纸有

网友:
比较专业了

网友A:
这种电源有两种工作状态,就是所谓的CV 和CC 模式,短路时的电流是通过CC电位器来控制调节的,电源输出电流没有超过CC设定值处于恒压模式,一旦超过CC设定的电流值,电源输出方式就变成恒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有两种工作状态,就是所谓的CV 和CC 模式,短路时的电流是通过CC电位器来控制调节的,电源输出电流没 ...

您能看下这原理图吗,看看恒流模式消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