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踏板摩托换个电池

楼主(2023-12-09):
踏板摩托打不着了,直觉电池挂就在淘宝随便买只。觉得这电池还挺费的啊,一两个冬天就报销

翻了个内阻表出来试试,直接喔豁
1欧多都出来了,新电池13mΩ的样子
放电都省了,这个旧电池根本没有放电能力,扔墙角等垃圾佬回收

网友A:
假货宝上买个电池多少钱?

旧电池怕是只能卖个10块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买个电池多少钱?

旧电池怕是只能卖个10块钱吧

去店里买摩托车电池,旧的就顶10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店里买摩托车电池,旧的就顶10块了。

我之前还想过另外一个方案,能不能去修车铺以旧换旧整一个,毕竟有些人的小电驴骑着感觉没劲就去去电池换了,很可能只是其中一块OVER了,其它的都是好的,只是这种情况要拼RP,万一换的用俩月挂了就太不划算了...

网友:
现在翻新电池太多了

网友C:
我用8节32700的磷酸铁锂做了个2并4串的电池给摩托车用,启动效果杠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8节32700的磷酸铁锂做了个2并4串的电池给摩托车用,启动效果杠杠的。

有加电路板吗 还是直接就接摩托正负极了

网友:
电池有1欧姆,这是断格了,没救了,卖废品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加电路板吗 还是直接就接摩托正负极了

搜了一下,磷酸铁锂电池额定电压3.2V,充满3.6-3.65V,4串最高14.6V,我感觉应该还是要加保护板,好像在哪里看到说摩托发的电最高能到15V+的,不加保护板地话短时间问题不大,长时间肯定影响寿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8节32700的磷酸铁锂做了个2并4串的电池给摩托车用,启动效果杠杠的。

我也是这样,南方冬天也没问题,电池壳子里还塞了个GPS,用了快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买个电池多少钱?

旧电池怕是只能卖个10块钱吧

买了个五十块的杂牌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南方冬天也没问题,电池壳子里还塞了个GPS,用了快4年

羡慕啊  我也想搞一个    天天脚踩要抽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还想过另外一个方案,能不能去修车铺以旧换旧整一个,毕竟有些人的小电驴骑着感觉没劲就去去电池换了 ...

带内阻表去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五十块的杂牌货

真便宜,我之前线下买的是90/100...

网友:
有内阻表还行,没有地话专门再去买一个就是赔本的买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内阻表去挑

还真是,亲戚家电驴不行了,叫我给他装锂电,我去?这妥妥亏本买卖还得包售后,不干,端着内阻表过去查电池,好了,坏土豆一只找出来,其余都只是20mΩ还很好,去熟人店里翻一个旧换旧30多mΩ,没花钱。解决

网友G:
买一个品牌的电池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个品牌的电池应该好一些。

找不到了,感觉遍地假货,买过一次统一也没支撑多久。可能它也是假货,睁眼瞎随便买了

网友:
电池还是实体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