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机顶盒 创维E900-S S905LA UME5621DS

楼主(2023-12-09):
偶尔得到这么个玩意,话说盒子我有不少,
大麦DM4036 创维E900v21C 华为6108V9C
CM101S-2 中兴B860AV2.1…
为了这个机顶盒还特地买了刷机神器,结果根本没用。
正面

楼主:
占楼 评论
当时一看是晶晨的U,以为会很简单,想着跟刷中兴B860AV2.1一样简单,
不过好像本来就很简单,是我想得复杂。

楼主:
当时用上神器,跟网上找了很多包。结果都是1%就报错,于是不停的找线刷包,挨个试。然并卵
注意:看到晶晨都会以为是线刷,但是这次真的想错了,这个是卡刷包。
后面无意间看到某个大能分享的固件包链接里面的资料。E900V22C的CPU型号和模块应该都是一样的,
貌似这玩意跟山西版的创维E900V22C很像,后面再拆开仔细一看,不是貌似,而是根本就是。

楼主:
后面仔细想想,极有可能板子都是通用的,就是固件不一样。但是当时纠结S905LA和S905LA B的包通用不?因为单看网盘固件文件名 只有山西移动版本的 硬件参数一样 S905LA 5621…广西移动的版本只有S905LA B……怕刷了变砖。
放心,山西的刷了之后,开机出画面了,以为成功了,结果动着动着就卡住了,特么的逗我呢

楼主:
后面又换了一个所谓超级桌面的,结果桌面程序不能替换,想用U盘装APP还让你看不到,,不能忍,于是又开始折腾,终于刷到一个合适的包,开机能进桌面了。
给后面有同样盒子的兄弟提供一下思路。
回头把固件包也说一下,避免跟我一样走弯路。

折腾一通,发个帖纪念一下。

网友A:
这个安卓9就很牛逼了,其他的都还在4.4挣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卓9就很牛逼了,其他的都还在4.4挣扎

的确,估计运营商现在交费给的盒子基本上配置都高了,我这个是2+8的,蓝牙 无线都有,其他有些盒子要么单有无线,要么就单有蓝牙。
不过好在终于弄清楚这个移动盒子的规矩,基本上就是换个壳,里面板子都一样。

网友B:
我的盒子都是4.4或者4.2,这个安卓9,能装的APP多了去了吧。

网友:
这个就很牛逼了

网友:
不错,刷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盒子都是4.4或者4.2,这个安卓9,能装的APP多了去了吧。

呃,这个倒是没注意,不过有些之前在别的盒子打开闪退的的确能正常进了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安卓9 了,兄弟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安卓9 了,兄弟们

的确不太了解现在运营商的盒子,这个也是朋友给的,说是租户搬走的时候留下的,宽带什么的都没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