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破壁机SP17S

楼主(2023-12-09):
苏泊尔破壁机,型号:SP17S,插电后显示0ofc除了按“搅拌清洗键”有响声外按其它键都没反应。请问各位大佬这大概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得先查查显示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查查显示故障代码。

谢谢!不知道0ofc这个故障代码是啥呢。

网友:
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了查查壶体和连接耦合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