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能不能移植电芯

楼主(2023-12-09):
本人有一台工程样品笔记本
电池貌似因为太久不用坏掉了,现在充不进电,也买不到同样的电池
想问一下能不能移植电芯

楼主:
如果有把握修复的话 价格好说

网友A:
不能。电池保护板锁死了,即使你换特斯拉也白费力气。

网友:
数码之家双12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电池保护板锁死了,即使你换特斯拉也白费力气。

激活一下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B:
根据型号上假货宝找找呗,本子电池都有保护板的,寿命到了自然锁死,貌似有些可以解,但不是所有的都能解,而且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型号上假货宝找找呗,本子电池都有保护板的,寿命到了自然锁死,貌似有些可以解,但不是所有的都能解,而且 ...

这个买不到新的
不知道激活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跳过保护板充充试试,说不定能好呢!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据说锁死后基本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活一下有没有可能呢?

大牌的保护板很多是用一次性保险,锁了就只能换。很少有使用可恢复保险的,这种有安全隐患。例如电池刺穿可能会造成电压上升,这时也会锁死保护。
你可以试试焊线接到电路板上的正负极,外接电池能否充放

网友:
很多品牌的电池都有自锁程序,断电换电芯必锁。就算给你换好了电芯,没锁上,那个损耗值也不会涨回去,还是要解开来。

网友:
锂电池都有低点保护,激活一下应该可以。锂电池不都是这么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的保护板很多是用一次性保险,锁了就只能换。很少有使用可恢复保险的,这种有安全隐患。例如电池刺穿 ...

电路板上的正负极是指和电芯正负极连接的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