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块联想笔记本s2的电池(SB10J78997)

楼主(2023-12-10):
健康度只有18%,买块新的,这个换下来就必须拆开看看,

脱掉她的衣服。
里面就是3块软包电芯串联,容量3600左右。

电池排线很漂亮哈。

保护板做工不错,笔记本电池最大的缺点就是保护板带锁,断电就没输出,需要重新激活。

这是电池管理芯片。24045A20
这个可以写入程序。

还有点小东西,随便看看吧。

楼主:
百度了一下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
放大看仔细点

网友:
fs1是传说中的可控熔断?

网友A:
用什么才能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B:
看一下每个单体的参数,还能用的话可以做个充电宝。我把几个主要的软包锂电池并在一起塞到炮筒蓝牙音箱里面,待机一两个星期都没问题,以前原配的18650电池,待机半天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每个单体的参数,还能用的话可以做个充电宝。我把几个主要的软包锂电池并在一起塞到炮筒蓝牙音箱里面 ...

18%的容量,剩余不了多少了。

楼主:
电芯上面还有个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才能拍的这么清楚?

手机啊,没啥高科技。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要能破解就好了,可以随意换电池

网友:
拆了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还没有手机电池容量大?

网友:
这电池基本没什么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电池,只是鼓包了,还没有拆开,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LG还是有点技术,用到报废都没有像国产电芯那样鼓包

网友:
你这电芯看着蛮好的,不像是坏了呀!装在本子上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那个陶瓷状的是温度保险?

网友:
我手上有S1的,,14.8V的,,待机4小时以上,,前些天电脑充电有些故障,,买了个电源,快递丢包没显示,,退了,自己就乱搞,,把电脑主板搞烧了